[内存维修]
DDRII800内存跑C4,C5循环维修一例

楼主(2012-05-10):
客户送来一台机器说是点不亮,上诊断卡发现诊断卡跑C4,C5代码循环,拔下内存换一条内存上去,主板点亮了,原来是内存条的事,本来打算告诉客户换内存条,顺手看了一下内存条
DDR二代频率为800的2G内存条,目测一下,外观没发现异常,但是C4,C5代码是内存测试不过,打一下内存数据地址线阻值吧,测试到右端一个220排阻时,发现排阻引脚有氧化现象,啥也不 说了找了一个220的排阻焊上,上机码卡一路狂跳,主板点亮内存修复。

客户对你应该非常满意的。

网友(2012-07-06):
很细心
不是一般的人,

网友(2012-06-04):
楼主真是细心,排阻都看到氧化
楼主这生意做的不好,这么一搞还赚个毛

网友:
楼主细心啊,好眼力好运气!!!

网友:
排阻损坏导致数据交换出错

网友:
细心真的很重要啊

网友:
要是我遇到内存坏了从来都是不修的啊,只是换,留下来了看看能不能修啊

网友:
这样利润高一点,

网友:
我也是这样。呵呵。

网友:
楼主,很有心啊

网友:
学习了  眼力真好

网友:
修主板要的就是像楼主一样细心和耐心

是吗,未必

网友:
等于免费维修了,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
楼主,很有心啊,我遇到坏内存,只会换,不会修呢

网友:
LZ好细心

网友:
LZ真细心啊,我要是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都会叫客户换内存!从赖没有修过内存,还真不知道可以这样修的啊!学习了,呵呵!

网友:
期待与维修内存的朋友探讨内存维修

网友:
能够找到原因不错 哦!!

网友:
楼主收多少钱呢?

网友:
肤浅  有没有能深入点的

网友:
楼主看来修台机有点高手啊

网友:
第一次发现内存还可以这样修,内存坏的直接换。

网友:
电脑修不修的好,全靠视力好。

网友:
内存还有一个最大的通病就是时间久了不开机,橡皮擦伺侯,网吧机90%都是这问题

网友(2012-07-05):
多谢楼主,我也用这方法修好一个2G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