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待机芯片 发烫!

楼主(2012-05-10):
如图
机器改位置进水  换了芯片以后有待机 能上电到0.12 但是3V 5V 只有1.7V 左右  并且芯片发烫!前提是 NO3 NO5都正常 LD0 也正常   我拆掉3V 5V 电感一样 还是发烫  应该不是后级的事!3V 5V 电压应该是MOS 中二极管流过来的可能 因为测2MOS控制都没有反应 !
我自己想去会不会过流 不知道如何检测电流检测脚!REF 3提供给NO3的 所以应该正常的!

还有什么情况可能引起发烫 不出3V 5V 呢!

网友:
刚测试了下 好像上管控制 都有0.7V电压   自居升压段只有4.2V

网友:
5vldo 过流有可能    你烧一下5vldo用可调电源

网友:
不是太烫没必要太在意

网友:
SONY MBX-224   很烫!

网友A:
电压偏低,后级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偏低,后级有问题

我把 电感都拆掉还是一样!

网友:
进过水的机子    你对着图纸看看电阻有没有变质

网友:
顶!今天来看看电阻呢  关键SONY 机器上 电阻一个都没标!要对应脚位慢慢找的!

网友:
用电流法,把这个系统电路里的元件都烧一下,挺不住的就冒烟了,注意,电流可边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