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 自动还原?

楼主(2012-05-10):
HP PRO  2080 MT 的主机。 BIOS里没有USB的设置选项,在网上找了一个刷完之后出现USB选项,但是一重启就又不见了。 请教哪位见过这种机器 的现象指导一下

网友:
自己顶下。 在线求助啊 啊  啊  !!!!!!!!!!

网友:
主板故障,可能与南桥有关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爱莫能助啊

网友:
新电脑。 配合单位工作 出厂的时候都把BIOS里的USB项去掉了。

网友:
还是没人知道么。。。

网友:
那你把此bios备份,用bios对应版本的修改工具显示出来再刷回去就行了。如果你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那你还是不要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