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909Wb雷击指示灯闪!不开机

楼主(2012-05-10):
显示器!是雷击的!问题出在电源高压一体板上,只要接上驱动板5V就有跳变5V~4.5V灯也根着闪!接个5V给驱动板指示类就正常!可以开关但不会亮!测试过灯管是好的!光耦和431都换过,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1203P60)坏了!怎么测才知道!

网友(点评):
先换一下1203试试吧

网友:
郁闷我今天修个LG的显示器雷击的 5V变成12V 换电源芯片电阻 5V修出来了 接上驱动板5V跳变只有4.1V 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屏不亮 断开高压还是一样一闪一闪 电容全换了无效 光耦 0.22电阻全换了无效! 郁闷 现在还没修好!!

网友:
既然怀疑 那你就先换个1203排除一下啊

网友:
嗯!好吧!等我去淘宝买!

网友:
先换个1203排除一下,估计也就是它了。

网友:
先换个1203排除一
.

网友:
前几天修一个是高压坏了一闪一闪的,不知道你把高压板的供电断开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测一下电源管理芯片的保护电路

网友:
雷击的是不好修的,有的是修不好的

网友:
先换那2个小电解 不行换IC

网友:
查下芯片的PDF,不行先换一个吧,纠结也没用

网友:
换个电源板 试下咯,是电源板问题,不好修 这么花时间的话,直接换一个老,才20多块,有空再研究

网友:
换电源IC,排除一下

网友:
换个电源推动块,检查一下贴片电阻。

网友:
当场搞不定的,只有换板,不要浪费时间

网友:
看看连接场管的那个限流电阻变没变大,变大一点可能带上负载就会保护。

网友:
需要赚钱的话就直接换版,这样也可以对着测量哪一个不好,不急着赚钱可以查一下周边电压和阻止,排除法

网友:
更换1203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