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42 这样的情况求助

楼主(2012-05-10):
图一:内屏开机成那画面.BIOS清零后,开机时可显TCL主板画面,瞬间消失,与图一一样.
图二:接外屏时,这是装系统时画面.装完系统,不能进系统,进系统就黑屏.
图三:这是安全模式下的情况,全黑屏,鼠标点右键,显示的图型.进显示调整.可进,但调整后不能保存,如何调都不生效.
图四:安全模式下,打开D盘的图像.
主板所有主供电没查出问题,屏供电5V  3.3V正常,屏信号电压1.42V.
问题:不伦按DEL,F1,F2.都不能进BIOS.从主板到屏的线全测过,无故障.接口也加固.
求助:问题在那里.
谢谢!!!

网友:
一定要有人帮一下,不然,此生意就要泡汤了.

网友:
显卡驱动没有装好吧

网友:
重装驱动试试。加下NB 。

网友:
进  pe看看

网友(点评):
进PE看不到图标,点属性设不进去,(内屏和图一一样)

网友:
楼主真是蛋碎一地啊  这样的极品都遇到了  精辟啊

网友:
换个硬盘和内存试下先别去拆机 换个系统也测下吧 最好是硬装的那种就是源装版 上面的都还错了那就只能搞板了 对了也可以先刷下BIOS 反正简单

网友:
电流显示正常吗?会偏高吗

网友:
换个南桥看看,GBM,快得很,这机我修多台卡LOGO,不进系统,换南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