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上的一个奇怪八爪鱼,有谁知道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2-05-10):
最近接到一台联想B470 不是进水的机器。是从台湾带回来的机器。送联想维修站不接受,所以就到我这里来了,通电待机高达0.12A 能触发,电流可以达到1.2A 屏不亮。肉眼发现一个叫AL4的八脚芯片烧出了一个洞。芯片上就AL4 ,啥都没有了。还真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买芯片的也没找到这个东西。发个图上来。大家来看看。这个东西谁认识的,按照电路结构来看应该是时钟电路上。

红色圈圈里是一样型号的芯片。烧掉的被我拆了。

网友(点评):
我觉得应该是电压转换心片RUN电压转换,你测一下其它几个脚电压多少,有一个控制极,SONY上很多这种小八家,MOS管,你看看。测一下几只脚的电压分别多少,可以直连,但要确定负载有没短路。

网友:
就是控制芯片,和主板上的芯片作用一样,但控制方法不同而且这种芯片很难找,原理和台式机内存供电8脚控制芯片原理一样

网友:
对。就是控制芯片。我打算修改电路!

网友A:
这机子是新的没遇见过    可以整个图纸查查

网友B:
没遇见过,来瞧瞧……

网友:
CPU 供电MOS管的驱动芯片吧,B470这种机器是没有时钟芯片的,已经集成到南桥内部了。

网友:
没错。仔细跑了一下线路。确实是CPU供电控制芯片。大概这么几个功能。接受开启信号,通过电源模组收集电压和电流参数。反馈给IO,或者保护芯片。三个同样的芯片应该分别控制CPU的两个基本状态的跳变和核心电压。

网友C:
现在修电脑越来越难修了,竞争越来越大不说,机器越来越多的新型芯片,封装的,未知的各类门电路啊~什么的~伤不起啊~

网友:
所以要不断的学习才行。

网友:
没遇见过。。。。

网友:
其实就是单桥工作。时钟电路做到了桥内部,但是时钟发生和调制还是需要外围电路辅助的!不过呢。这个芯片应该只是CPU供电的控制芯片。跟时钟无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修电脑越来越难修了,竞争越来越大不说,机器越来越多的新型芯片,封装的,未知的各类门电路啊~什么的~ ...

这种芯片迟早会出来。不用担心。时间问题!B470还在保。配件的数量非常少!以后就会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是新的没遇见过    可以整个图纸查查

没找到图纸。估计市面上还没这个图纸!

网友(点评):
这种机器还在保呢,新机也在卖,图纸应该还没流出来

网友E:
之前遇见个三星的,也是国外带来的,靠好几个芯片都买不到,最后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之前遇见个三星的,也是国外带来的,靠好几个芯片都买不到,最后放弃了!

又一悲剧仁兄!!这个机器应该是可以修好的。无非控制,输出,反馈,采样,就和硬盘没复位一样。可以通过键盘的复位来达到同样的效果!

网友:
我也没见过这个芯片,好像现在的时钟都集成在南桥中了吧

网友:
见过,不过型号不一样,我那种是控制风扇的

网友:
MOS管啊,现在的都不标Q什么的,直接就是PU多少的,

网友:
标PU多少,好像应当是和电源供电有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遇见过,来瞧瞧……

我好像遇到过,pin1和4是供电,pin2和3是接受控制信号的,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芯片迟早会出来。不用担心。时间问题!B470还在保。配件的数量非常少!以后就会多了

看样子纬创的板子啊,你找个纬创新图纸看看就知道了。设计基本上是不会变的。

网友:
电源管理IC 现在很多新机都用上了

网友:
之前遇到过,没仔细看上面的芯片,上次碰到 一个台境外的B470机器,维修站不给保修,开机加电无显,最后刷了个BIOS好了,就还给老外了,时间仓促没来得及细看上面的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