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0):
3位数的电流表,待机电流时0.02A 检查3V 5V都正常 EC南桥也是正常的,该怎么修下去啊
不触发

网友:
大多数山寨机都是CPU虚焊 加焊下CPU 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呗

网友:
查EC 南桥的工作条件。
同意楼主:
5.0
yfx001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