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

楼主(2012-05-10):
三星T190,高压电压,驱动板电压,3v,5v15v,各项电压一切正常,插上电源开关没有任何反应,话不多说,最后还是刷驱动好了

网友:
把维修思路说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这个型号的显示器按键坏的比较多!!!

网友:
这款显示器按键漏电是闪屏,楼主遇到的是开不了机,刷数据正确。

网友:
我修了几台就是按键坏了。

网友A:
先换按键试试,如果好不了就刷MCU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按键试试,如果好不了就刷MCU程序

谢谢,感谢您提供的程序,有需要的也可以用,不妨加我QQ 947591912

网友:
差不多就是了!

网友(2012-06-16):
我现在就有一台不加电换触摸板也不好换。

网友:
这个不是很好说, 不好意思 , 我的这个刷过程序用了一个多月现在客户又给我拿过来了  ,供电都正常 就还是原来的情况,我怀疑是驱动板油问题  不好意思 最近忙 也没有顾得上来这里

网友:
搞错了 不是T90 我刚才说驱动版那个是 E2220W 今天又点晕 对不起了

网友:
喃们的点也太兴了,论到我就是议价的了,真是倍尽折磨。
以前遇到的多是通病,触摸按键/码片/高压

今天一工厂拿来6台不开机------------心中大喜!刷码~

实际一测电源板一点电也没有换吧。。。雷劈的,没啥说的修吧,供电好了开机电源灯狂闪…… ------>灯管有3根烧短对地,不管了,先外加灯管先看主控吧,结果插不插VGA全是无信号……

每台共报140元,多吗?
最后客户说不修了,晕,一分没有。
这阵子点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