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师傅做过这个显卡现在上面有几个电容阻值很小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2-05-10):
显卡型号ATI 216PLAKB26FG(X1600),上面有5个都是不到3欧姆,显卡是不是有问题呢?

应该没啥问题,最重要还是靠自己分析

网友:
只要不是0欧就没问题
一般有阻都是好的
阻值正常,不说明什么
这几个应该是正常的,我之前也用个好显卡测量过

网友:
坏的只会短路。数值不会变小、

网友:
有的阻值1Ω左右显卡都是好的。。。不能单单测量电容的阻值来判定好坏

网友:
非常正确,高端显卡的阻值都比较小。

网友:
一般只有有阻值都是好的

网友:
你通过这个不能百分百的说明芯片是好的,!

网友:
  做上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虽然不是什么好建意,但也是最可行的建意

网友:
这个阻值不能说明问题!

网友:
没有百分百肯定的啊

网友:
肯定正常,不过有0.1以下就就短路了

网友:
这个看是什么桥,有些是正常的,有的就不行。

网友:
显卡芯片供电阻值本来就不大!!

网友:
965还有0欧的呢,一般不为O就是正常

网友:
这个不好说,有的是好的。试过就知道了。

网友:
现在的芯片阻值都很低

网友:
   应该很容易坏的

网友:
正常。。完全正常的

网友:
正常啊  只要不短起呢

网友:
楼主你要考虑到你的表笔对地为多少

网友:
这个不用的!只是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
不能因此说明显卡坏了,显卡电容阻值低的多了,楼主多量 些芯片就有数了

网友:
有一个阻值是很小的,正常

网友:
还有的芯片阻止为0呢

网友:
有芯片上电容个别都有0的都是正常的

网友:
很正常的  阻值不能代表什么

网友:
对 的 只要不是0欧就说明是好的!!!

网友:
不是0就没短路,不过不能单从短路判断BGA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