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关于换灯管的问题

楼主(2012-05-10):
大家换灯管过程中有没有注意,拆出来的灯管,灯管与灯管之间都是用半透明的橡胶圈间隔开来。如果换上新的灯管不套上这个橡胶圈,换好的灯管使用时可能会出现“嗡嗡”的高频噪音。我想问大家这种半透明的橡胶圈学名叫什么,在哪里能买到呀。还有如果出现“嗡嗡”的噪音为什么把亮度调到100或者换通用高压板就能消除,这是什么道理。

网友:
换好一点的灯管就行了,焊接的时候烙铁时间不能太长,把灯管头子焊黑就容易出现嗡嗡的声音。好像是把ADJ去掉就不会响,一般通用高压板不接ADJ。

网友:
这不就是 打火的声音么  那个白色的套子是要套上的 同时焊接上的线 最好用热缩管 套一下  这样就会好一些

网友:
大哥们呀,到底知不知道我在问什么呀。灯管两端有绝缘,灯管之间也是被间隔开的。

网友:
*脏话*  这个都不知道。   热缩管啊  老大 。

网友:
晕 就是灯管漏电的声音  你用热缩管套住就可以了

网友:
他说的那个像皮圈,其实不是线与灯管的焊接头那个位置,而是灯管与灯管之间那个透明的小像皮圈,那个像皮圈的作用是隔开两根灯管的,只要的目的是让灯管的光更加均匀些!~!

网友:
书上看到过,就是这样的作用

网友:
我虽然换的灯管不多,但是我都是没有加上那些白色的小塑胶圈的~

网友:
上面说的很对,哪个小圈是让灯管的光更加均匀的!!!
啸叫声就是漏电哦

网友:
那个塑料圈叫 减震硅胶圈 是防止灯管与灯管或与外壁之间放电的用的 好像是3分钱一个

网友:
那个圈是减震用的 是防止显示器震动时灯管与灯管碰撞断管。你仔细看一般只有双灯管才有。

网友:
买一些热缩管套上就没事了

网友:
热缩套吧,楼主你买大一点的

网友:
双灯管?版主我换的大多数笔记本灯管也是有那个小橡皮圈的,还有难道单灯管也需要匀光?我觉得那个橡皮圈主要的作用是保证灯管不和灯架接触或者灯管与灯管直接接触,减少干扰(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比如用单口高压条点亮一根灯管时,你的手接触灯管灯管会更亮(可能会引起保护)。如果灯架与灯管彼此间接触了就和用手摸灯管是一样的。

网友:
本本是单灯管,也是有减震圈,显示器单灯管好象也有。

网友:
他说的是8字形的减震圈吧 ,哈哈 那个卖液晶配件的地方有,花一元钱买的你差不多够用一生了

网友:
那个小橡胶圈很有用,减震和防止2灯管长期钉在一起烧烤!

网友:
可以用热熔胶把灯管点一下代用

网友:
用热缩管就好了,不用的话,容易返修的

网友:
一使用质量好的灯管,二可以用脱脂棉制作细小松软的半圆小垫放于灯管中部即可。三用废屏上灯架两侧塑料支架制作垫环也可以。

网友:
哪个是热缩管 淘宝i上有卖的!

网友:
其实我觉得没没什么啦!灯管不是很长的话用不用都无所谓啊!主要是看你的手上技术能不能把灯管不让它动

网友:
减震,防止产生谐振,出现嗡音。

网友:
只要处理好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的

网友:
应该可以用自行车的气门芯改。

网友:
没遇到过呀 双灯的不加也不响呀 可能是绝缘没做好吧

网友:
学名就是减震圈 作用版主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