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玩转BGA,几块主板均验证通过,不变形,不变色,板下不掉件.

楼主(2012-05-10):
  百年前跟你讲地球是圆的,你肯定不信,现与你讲,不用上热风枪加热,做BGA也行,你同样肯定也不信是真的,原因就是先入为主,无人来验证罢了.到底不用上加热,能不能做BGA,答案是肯定的,能,网上有视频证据,就是用锡炉做BGA同样能成功,用锡炉做BGA有一定的缺陷(局部加热,易起泡),用光波管来做就完美了.望大家都来实验这不用风枪的BGA,只需花10元就可一试了.
  原理: 是用光管进行大面积加热,它同样存在二个温区,中心区温度最高,利用中心区的最高温来拆装桥,再加上无黑晶玻璃挡着,光热直接入主板,再则光管和主板有个最佳距离,热在主板内扩散,刚一化锡后,马上取桥关电了,由于无黑晶玻璃和灯管到主板有一定距离,余温比专业机还短许多,一关电温度不会再上升了,由于以上原因,它可不变形,不变色,不爆桥,板下不掉元件(不掉元件已测过多块主板),光管和主板的最佳距离是最关键点.
5月9号多块主板测试情况:几块板均不变形,不变色,板下不掉元件,用时3分20秒一3分50秒,一块厚主板用时达5分50秒,有铅无铅均能搞定.能焊回,由于暂无钢网和锡珠,加上全是坏板,所以你不可能叫我把主板给点亮了,只做了焊回实验.焊好用时应比拆桥用时稍长一点.如有钢网和锡珠加好主板来试验,肯定主板绝对是能点亮的.
要 制作看:自制:创新型BGA,只用了10元钱,可无损拆桥.(不用光波炉,也不用热风枪)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6459-1-1.html
      以下是5月9号刚实验的三块主板图片

建议:大家试了再说,即便不去做桥,你只需加热修个主板或显卡的虚焊,成本就收回来了,有的杂音是不好说的,你懂的.

补充内容 (2012-6-9 22:16):
功率最关键,调挂钩就是调热功率,温控器不能调功率,无铅板只是加热时间长点而已.

网友(2012-07-06):
整张板加热,不会引起其它地方脱焊?有点疑惑

网友:
看了半天。你这是2根 工地照明的碘钨灯吧?? 不明白的是 上面温度都可以取桥了 下面温度肯定比上面高元件不掉吗??

网友(2012-05-10):
lz你把底部在用铁片把口子在扩小到和北桥差不多。行不多

网友:
没有温度曲线,焊回去的桥能有保证吗??

网友:
只需花10元钱,大家试了再说,试前我以为板下一定会烤掉件的,结果三块板下未掉一个件. 有化锡,下降,再化锡过锡过程,差是很小的,除非使有了大小二种锡珠.

网友:
能拆是肯定的,因为焊接都接触好了。导热良好
焊的时候。如果焊盘拖平了,能保证每个焊点都接触完好。是可以焊好的。
问题是,如果稍微有没接触到的,就焊不好了。会空焊。时间长了又会坏桥。
上温区是少不了的

网友(2012-06-09):
空焊的话。又要返修啊
关键是焊上桥,拆桥太容易了,不要总给读者看怎么拆好吗?
接触好的化了锡,桥肯定下降,稍没接触不到的,不是又接触上了,化锡了吗?差很微小,不可能会空焊,坏桥的机会相对会更小.
网上用锡炉拆装南北桥为什么能成功?它的原理又是什么?是否网上的是假视频.是骗人的?

网友(2012-05-10):
演示这些基本都是老主板,锡球容易化,,
现在都是无铅的,那有那么容易????

网友(点评):
无铅和板厚只是加热时间稍长一点而已,还是一句话,你试了更知,不能光靠想象.

网友(点评):
没有温度曲线,不放心啊

网友:
节省了BGA的钱。但时间方面和成功率方面下降了。。。

网友:
什么时候找块三星笔记本板子做个看看能不能保证不变形

网友(点评):
先用几块坏的台式机主板来练手,和调试机器,有点经验后再下手笔记本主板.

网友:
华硕的笔记本主板也够薄  试试

网友(点评):
太薄距离可能要稍调远点,要先试台式机主板.是否正常?

网友:
做笔记本主板肯会变形,因为和台式的不一样

网友:
好想做一个啊,这样就不用买BGA返修台那么贵了,而且我这量又不大

网友(点评):
可花10元做一个,你只需加热一下,任意修个虚焊就能收回成本了.

网友:
是不是用的电磁炉的黑晶玻璃加 卤钨丝灯管?

网友(点评):
不要黑晶玻璃,只用光波管来做,电子元件市场和网上都有光波管售,要制作看上面的连接.

网友(点评):
光波炉用的光波管

网友:
这个成本很低了。可以试试看的。具体咋么样试过就知道了

网友(2012-07-06):
做好,调试好,试了便知了,很正确.

网友(2012-05-10):
留着也后做下

网友:
手上一堆南北桥虚焊的板,做好的话我连845的都修了。不知您那个灯管去哪买的啊?在网上看的好像都很细呢

网友(点评):
我是在电子元件市场买的,你可在本地电子元件市场买,能省点邮费又可选粗细,细点也没关系,温度不对,可用远近来调温,一定照原尺寸做,不对再改.

网友(点评):
灯管不知道有几种,刚实量灯管长度为20.6cm,两头磁边距离.

网友:
容易坏芯片  不好控温   如果换成笔记本的 就是扯淡了  我建议大家用土炮  比BGA 便宜  比你们自己搞的  安全

网友:
LZ你说我买细的,再用个方形的饼干盒子做行不呢???高度方面再看情况调整。不知你这电路是怎么接的呢?

网友:
先肯定下创新思路

网友A:
饼干盒平面小,不通风,可能不行,用厚实的电脑壳来做,又好找,要拆去后面的挡条等,便于通风,制作看上面所链接,补充1是尺寸.仿制成功后,今后你可用其它漂亮壳来换.

网友:
不管用什么工具什么方法,温度把握是最重要的,如果这点都做不好再好的BGA机也是修不好东西

网友(点评):
温度是以时间来取桥的,板温是慢慢上升的,从3分10秒开始试桥是否能动,动了马上取下关电,温度不再上升,桥未超过化锡温度,桥相对更安全点,能取下的时间一般在3分20秒以上.焊上时间稍长一点.

网友:
直接用光波炉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饼干盒平面小,不通风,可能不行,用厚实的电脑壳来做,又好找,要拆去后面的挡条等,便于通风,制作看上面所链接 ...

想不到这还要考虑通风的啊?一直没想到呢。但是电脑壳的的侧板开口岂不是又要给加工费给人家了

网友(点评):
开口方法有N种,不用电动工具也行,方法之一:1.开口:用锤子+平口螺丝刀 +木块 2,孔洞: 用锤子+钉子.

网友:
这个不是不变色,只是全版变色,而且变色的稍微轻一点而已!至于不变形这个我没意见,全版加热能很好的防止变形,市面上卖的BGA不就是全版加热嘛

网友(点评):
电脑开口尺寸为: 22CMX18.5CM 灯管到主板距为: 6.2CM,加热面可能有70%,变形主要还是加热太猛,太近引起的.

网友:
也想学着楼主的方法BGA它一下。

网友:
LZ是个热心人,这样整整虚焊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感觉用这玩样儿,拆内存插槽或PCI槽之类的还可以

网友(2012-06-09):
可以试试把挂钩改成固定的,加个温控来代替挂钩调节问题,成本虽然高了几十块钱但实用性会更好~

网友(点评):
你错了,挂钩是调功率,温控只是控到温时的温度,如果功率过大,加热太快主板一定会变形变色,你加的温控完全是白加的,不信你用2000瓦加温控来试试,包你变形.功率最关键.

网友:
拆元件容易,安装元件也是一样的容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