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求助

楼主(2012-05-10):
          今手上有一lenovo显示器e75点不亮,拆开有烧焦的味道但又看不到烧过的痕迹、叫客户换了他又不换、小弟很少修crt的显示器、求助各位大侠

网友:
你要说详细点才有法帮助你

网友:
量没量过5V 12V供电?

网友:
求  CRT Lenovo联想 E75显示器 PDF

网友:
换上烧糊的就好了,一般是S校正的630坏,接上线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