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2不触发

楼主(2012-05-10):
按开机键有高低高信号到EC ,EC其他供电都正常,唯有GPIO41电压被拉低了  ,图中 t0 实际只是一个测量点,查图纸没有到什么地方

EC晶振有电压差,,RSMRST# 没有,按开机键时电源接口处红灯闪几下,电流不跳变。换过EC,故障依旧,现在没有思路了

网友:
建议楼主用示波器打下EC晶震 若有波形 先尝试刷个BIOS试下班对了前提是测下EC的复位出来没 以前遇见过按开机电流从而0.01到0.02 因为用的不是数字就老徘徊在触发前 结果是南桥不起震

网友:
对了,开始以为那个100k的电阻坏了,换过,电压还是不出来

网友:
对了补充下 俺开始没用示波器 晶震有压差我就没管了

网友:
4楼说的没错,查下BIOS这边的条件

网友:
不要光查供电 LID EC  ACIN ECRST 之类信号都要查的 还有BIOS 是不是有跑波

网友:
波形很重要,看下有没数据传输~

网友:
待机 IO BIOS 南桥等条件都要查

网友:
看下南桥起振没

网友:
hp cq系列的BIOS坏的很多的

网友:
查EC和SB的外围条件,都满足了还不行就是EC和南桥问题了

网友:
查SB待机工作条件是否满足,SB是否收到IO发出的开机触发型号,是否发出S3#  S4# 以及BIOS工作条件

网友:
这个机器是不是在保

网友:
你没查到的东西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