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的头疼问题

楼主(2012-05-10):
今天遇到一台19寸长城M99显示器,故障现象是开机一会儿就黑屏,间隔三秒黑一次,三四次以后就一直黑屏,关掉显示器再开会显示一两秒钟然后又黑屏,指示灯正常,一直是绿灯,经过测试四个灯管电流一致,挺正常的,然后又测电源板电压5V和12V均正常,考虑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经测试5V供电正常,当有显示的时候,ON/OFF针有3.3V,黑屏时为0.1V,换新的原装驱动板以后,开关不管用,但测试ON/OFF信号一直有3.3V,断电插上屏线再试,开关管用了,可以正常开关,但是故障又出现了,而且ON/OFF针跟以前的驱动板一样,亮的时候有3.3V,黑屏时没有,以为换的驱动板有问题,然后再换一块驱动板,仍然同上一块驱动板一样现象,我现在有个疑问就是,新换驱动板难道是烧了吗,5V供电测试的是正常的啊,到底是怎么回事,请高手给予指点。另外补充一点,拔下按键板现象也是一样

网友:
那是高压那边的问题,不关驱动板的事

网友:
我也认为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已经更换过电源高压一体板,况且为什么 ON/OFF信号会拉低?

网友:
高压部分问题,高压包坏的可能性比较大,昨天就碰到一台。

网友:
驱动板是要给高压开关信号的如果有的话就是高压的问题了,

网友:
ON信号也是高压提供的吧,会不会是灯管问题

网友(点评):
驱动板提供的

网友:
用液晶显示器通用驱动板,高压板点屏,排除高压板问题,还是原来的现像,就确定是灯管问题。

网友:
通病     改个高压板一切OK  记得断掉后级

网友:
双灯高压板就行

网友:
感觉是高压板问题,可能是有电容漏电

网友:
长城的板电容最容易鼓包了!

网友:
jia将ON强制加上高电平,试机,灯管常亮,驱动板坏;现象一样,高压板或灯管坏,修或换

网友:
有些高压板ON信号会先通过一个或一组三极管再控制。也许是三极管不良造成驱动板ON信号负载过重。

网友:
很可能是灯管上的绝缘不是很好,造成高压保护,我以前遇过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