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D725不开机 快速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5-10):
宏基D725不开机  快速笔记本维修
机型:宏基D725
板号:纬创资通HM40-MV
症状:不开机
待机电流0.014(正常),按PWR开关,电流一下跳到0.625,然后又回到了0.014,看这电流就知道大概是后级有短路,各路电压起不来。拆机裸板上电也是一样,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发现L16 和L17的对地阻值只有0.02欧(明显不正常),断开电感,测TC9\TC10的阻值是0.04(确定是电感后级短路了)

用烧机大法侍候,在TC9电容正极加上1.1V电压,电流达到了1.425A,用手触摸北桥,发现北桥核心有点烫手,北桥可能已经挂了。

上BGA,摘下北桥,以上阻值均恢复正常,再通电 按PWR开关,这时有点郁闷了,完全不能触了,按道理说摘掉北桥是可以触发的,因为客户急着要用,一直在看着我修,等着要,我没时间一点点去查原因,直接把南桥和EC换了,再上电就可以触发了,把北再换个新的上去。插上屏上电,亮机了。幸好客户看着我换了南北桥和EC,收了600大洋,送客!
机子是修好,但心里面还是有一点点疑问,在没拆北桥之前,看电流好像是可以触发的,不知道为什么拆了北桥,竞然扯到南桥了,我把拆下的南桥和EC装到别的机子上,也是好的。郁闷极了。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7-06):
可能做桥时弄到哪了,北桥不会影响开机
600大洋?这么多,我这边收200客人就瓜瓜叫。

网友(2012-05-31):
说不定,不动南桥ec直接换上新的北桥,也是会好了,

网友:
真速度啊。。。支持

网友:
看了楼主得修机方法,让我对烧机大法产生恐惧,刚才几天就是一台联想E23的机子U口一个5V供电芯片烧穿,被一修哥,烧机,搞得好芯片才烧了.

网友:
SB.EC 怎么坏的?被雷劈坏的?烧鸡烧出来的?

网友:
换下的东西也是值得

网友:
可能是EC的关系吧,你还真敢一下子换那么多

网友:
哪来这么多 件换啊

网友:
大拆大卸有时候也是一种应急的修理方法、

网友:
没办法啊,客户站在我后面催呀,只能速战速决.EC本身是好的,在别的机上试过了

网友:
客户看着就多换,好收费
血本亏啊,但还是支持LZ

网友:
只要能搞定就一切正确

网友A:
南北桥EC全换,蒙对了呀

网友:
高手级人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北桥EC全换,蒙对了呀

凭经验蒙的

网友B:
会不会是南桥虚焊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南桥虚焊了呢

当时客户催得急,没考虑这么,直接换了更快些。

网友B:
宏基的板子是不是容易变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宏基的板子是不是容易变形啊

整板预热,一般不会变形。

网友(点评):
我用的三温区的,一般不会变形,成功率达到百分之95

网友:
呵呵,楼主挺牛,估计是ec虚汗吧

网友:
南桥可能是虚了。

网友:
有时候,在现场要的就是楼主这样的魄力和效率

网友C:
机器是修好了,换来换去不知道楼主到底 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器是修好了,换来换去不知道楼主到底 是哪里的故障

北桥确实挂了,南桥和EC是蒙的。

网友D:
楼主 能教教我看 可调电压  让我能很快的分析问题    求指导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能教教我看 可调电压  让我能很快的分析问题    求指导 楼主

这个你要我怎么教你?

网友:
楼主在取北桥的时候有可能把南桥做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能教教我看 可调电压  让我能很快的分析问题    求指导 楼主

大概跑多少电压 是什么问题 大概就行了  我大概的 内存显卡 懂的

网友:
有可能南桥跟EC是虚汗了,看来楼主换BGA的水平蛮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