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0-3C的不触发,待机0。03 ,

楼主(2012-05-10):
3 V 5V 都有,这种机 BIOS的可能大吗? 两个BIOS的,EC的BIOS窄8脚的可以可以找一个任意窄8脚的BISO芯片互换吗?

网友:
要核对一下芯片图纸,核对一下它们的引脚功能、工作条件、容量等等。最好不要轻易用其它开型号代换。

网友:
谢谢,那个BIOS 不找,EC的POWER    BTN  #没有3 5V出来,是EC坏的多点,还是南桥,BIOS会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