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 精英945G-M3 开机转一下 停 在就一直转下去了 不开机

楼主(2012-05-10):
是方正 商祺N500 里的主板 我看主板上有两个电容鼓啦 就换了 一个在内存槽旁边6.3V1800uf   一个在显卡槽旁边6.3V1000uf  由于疏忽内存槽 旁边的那个刚换上的电容忘啦剪掉多余的脚 就装到主机里了 开了一次机  第二次开机的时候 启动不了 症状是按启动键  不插内存风扇正常转 内存报警 插上就cpu风扇转一下 停半秒 然后就一直转下去了  纯新手 顾客是黑社会 很急! 看了一下午论坛 现在只知道 UTC75232烫 去掉不管用 找了两个GD75232 换上去也不顶用  大哥大姐们帮帮忙吧!

网友(点评):
换个电容还要扩大故障范围,先解决电容脚与机箱短路造成的新故障,看看有没有保险阻被烧掉的。

网友:
那应该是短路了。。你查下UTC75232每个脚跑线看看。。

网友:
楼主你插诊断卡没有啊

网友(2014-02-20):
75232 是串口芯片 应该可以去掉的。不安装。检查各部分供电

网友:
查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