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may MA3 屏不显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2-05-10):
此本外接正常,内屏无背光,拆屏检查高压条无19V供电,打开图纸发现VIN处0V ,对地阻值无穷大,过孔断线了,飞了一根19V的线到VIN处,开机显示正常。

网友:
电压高或电流大的地方总是容易出现开路

网友:
温度高低变化,板也经常变形有关系。
受用了

网友:
简单明了

网友:
哟西

网友:
修板子就是要这样  搞那么麻烦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