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OMPAQ LOGO画面死机

楼主(2012-05-10):
先上图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07892489/QQ/WinTemp/RichOle/AATM34VKU]1BD{O~5R}(OK5.jpg
1.看了这情况想到的就是外置设备拉。换内存,拔光驱。还是不行。
2。其次就是BIOS 二话没说刷BIOS吧! 刷完了傻了眼 还是一样!
3.接着做显卡吧。还是不行。 再接着就做南桥!还是不行!什么问题啊。在网上查了很久,基本就是外围设备跟南桥问题。

4.这时无意中发现开机时既然有时屏既然点不亮。只有0.8A 左右。拔掉电源头子二次看机也能正常点亮。上图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07892489/QQ/WinTemp/RichOle/_YG6}BPXJD2FU]4ZF1`~J]Y.jpg
想了想是不是CPU的问题。之前也考虑过CPU的问题。但想到TNTEL的CPU不爱坏。再加手头没CPU就是想那么多。这时手头正好有另外一个客户的机子。借用CPU吧!、
果不奇然久违的画面终于出来了!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07892489/QQ/WinTemp/RichOle/9CQV[Q_X`P3HF(}FV1TPK3W.jpg

最后想说一句。修东西一定要细心啊! 一点点 怀疑的地放都不要放过!

网友:
CPU坏了也可以点亮屏幕?

网友:
这个应该是简单的,要先排除。

网友:
我今天碰到HPV2000的进系统卡XP  就是CPU没换   不过现在还给客户了

网友:
CPU有问题卡LOGO、、跟楼主学学吧  以后不拆声卡 网卡等东西了 只接先代换能代换的东西

网友:
楼主啊  你不怕一下把板子干死啊

网友:
呵呵!楼主功夫不错啊,显卡、南桥都做了,主板居然还完好无损,佩服

网友:
果断的先换CPU 内存 换完还是有问题那就是 该强奸就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