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8v 插电自动开机但屏幕不亮

楼主(2012-05-10):
ASUS X88V插电自动上电  但屏幕不亮 CPU有温度 风扇不转 安开关键无法关机
撤机 3.3V 5V 1.8V 电压都正常  EC是IT8512E  用手触摸发现时钟芯片发烫型号是(9LPR363EGLF) 1脚和41脚有3.3V电压
时钟晶振电压分别是:1.58V和1.53V
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下看是哪儿坏了,怎么解决。谢了!

网友:
时钟芯片发烫
那查这个线路。一个一个查元件吧。。在看看是不这个时钟芯片坏了

网友:
楼主描述不清楚怎么帮你,你要提供你触发电流到哪里了,复位有了没有,等等,如果这些都不清楚,只能说你从头开始学过吧

网友:
要说得更详细些才能帮你

网友:
时钟工作发烫正常吧?

网友:
..自动开机  不能关机 和南桥关系大   时钟是特别烫手?测量下看发出时钟没

网友:
时钟本来就烫的  你要不先换EC把

网友:
测量CPU主供电有0.96V,
测量H CPU RST#为1.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