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设备管理器怎么看不到cpu信息

楼主(2012-05-10):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台式机电脑说进不了系统,我就说是系统问题,二话没说就直接报价50元,重新装系统,结果在ghost系统时很慢ghost完了解压也慢,最后终于解压完了重启到欢迎光临半天也进不去。我就怀疑是硬盘问题,我就把我的160g换上,一切都ok.但进系统发现在电脑属性里能看到cpu是e5400,可是在设备管理器里怎么看不到cpu的任何信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有关机到最后显示你可以安全关机了,非要按一下开关键才能关机。请问一下各位大师到底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能正常使用就不管他了吧,再说你收个50还能帮他整那么清楚

网友A:
你都打开换硬盘,也不看看是什么主板呀?

网友:
不会又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
你把160G的硬盘换上后是重新做的系统么?如果没有,配置不一样,关机不断电也在情理之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打开换硬盘,也不看看是什么主板呀?

映泰g41主板 e5400 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