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的电源会影响CPU温度吗?

楼主(2012-05-10):
前几天,卖了块主板,内存和CPU都是自己的。在测机的时候掉电。用鲁大师测温度CPU温度在半个钟之内达到100度。散热我已经搞好了,问题是我的电源是320W的,听我同事说我的电源很垃圾。我在想电源会影响CPU温度吗?我的是AMD的,我又没有CPU换。所以想确定一下!!知道的回我吧,想想

网友A:
峰值电压不正常的话会引起温度高的 我测试过的

网友B:
应该不会把,开关电源经过DC-DC滤波供电已经很稳定了,除非偷工减料。

网友C:
换个电源不久知道楽= =

网友:
AMD的CPU温度(比Intel的)偏高是很正常的啊!如果你怀疑是CPU或电源的问题的话,你可以换一个电源或CPU试试啊!

网友:
因为我是修笔记本的,台式机是我自己的,我买的板就那回家装的。我家没有装备,呜呜。有的换我也不用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电源不久知道楽= =

没有呐!要不就买电源,要不就要找卖家了。呜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把,开关电源经过DC-DC滤波供电已经很稳定了,除非偷工减料。

你意思觉得电源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峰值电压不正常的话会引起温度高的 我测试过的

峰值电压是什么?我是修笔记本的,对台式机不懂、

网友:
不会,,,,学了那么久我还没听说过

网友D:
说的CPU供电,线圈有几组电压的,示波器测几组的应该一样的波形就稳定。
你换了主板才这样的吧·?除开散热就是主板对你的U不支持,刷最新的BIOS,或者进BIOS里面调低U电压~!
1.0V到1.2V之间。试试,有用就回一个信息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会的 。。。。

你确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的CPU供电,线圈有几组电压的,示波器测几组的应该一样的波形就稳定。
你换了主板才这样的吧·?除开散热 ...

U是能用的!BIOS没有调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确定吗?

确定,差电源。。。不是指坏电源。。。
差电源就算电压不正,但也不会差到影响CPU

网友:
没见过电源导致cpu温度高的,没用手摸摸散热片到底有没有100度

网友:
或者BIOS里特有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