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基础电路资料

楼主(2012-05-10):
小弟我在学修主板 但是基础差 里面的高手 大哥大姐 给点基础电路资料 视频  最好 谢谢 各位了

网友:
你去百度搜。。刘坚强自学主板维修1   还可以去讯维远程学习。这个好

网友:
那刘坚强的视频教程吧。里面电阻、电容等很基础的东西都会啰啰嗦嗦讲很久的。

http://115.com/file/c2z0cbgq#

http://115.com/file/c2z0cd1y#

http://115.com/file/c2z0cdxx#

http://115.com/file/bewrvgjj#

http://115.com/file/bewrvrbb#

http://115.com/file/e7spxgwh#

http://115.com/file/anj5rxgi#

http://115.com/file/dpiou3ut#

http://115.com/file/anj5r65o#

http://115.com/file/anj5ra0e#

http://115.com/file/e7spxvu0#

http://115.com/file/e7spx5ed#

http://115.com/file/dpiou1iy#

http://115.com/file/bewrvz1o#

http://115.com/file/bewrva6s#

http://115.com/file/dpiouah4#

http://115.com/file/c2z06c9b#

http://115.com/file/anj5rrwi#

http://115.com/file/c2z065v5#

http://115.com/file/anj5rc17#

http://115.com/file/e7q9wikt#

http://115.com/file/bepo3er2#

http://115.com/file/ansltqw3#

http://115.com/file/ansltgbv#

http://115.com/file/c295b3mp#

http://115.com/file/dpqty3ml#

http://115.com/file/c2xziemq#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8499 打开这个网址 全套的学习资料 让我们共同学习吧

不错

网友:
我也需要啊,,,,好想学

网友:
115要下载。。百度的可以直接看的

网友(点评):
下载不要什么积分了吧?

网友:
刘坚强 教会你学主板要坚强。。。。不错的老师 不用钱也教得这么好

网友:
一.Main(标准设定)

此菜单可对基本的系统配置进行设定。如时间,日期等

    其中Primary/Secondary IDE Master/Slave 是从主IDE装置如果你的主板支持SATA接口就会有Third/Fourth IDE Mastert或者更多,他们分别管理例电脑里面各个IDE驱动装置的,如硬盘,光驱等等!因为各个主板的设置不同,所以在此就不详细解说这里的设置了,但是这些一般不用用户自己去设置,一般用默认的就可以,如果有特殊要求,建议用户自己对照说明书的说明进行设置,或者在论坛里单独提问!
System Information
这是显示系统基本硬件信息的,没有什么好讲(如图)

基本设置了解后就进入高级设置了!
二.Advanced(进阶设置)如图:

这里就是Bios的核心设置了,新手一定要小心的设置,因为其直接关系系统的稳定和硬件的安全,千万不可以盲目乱设!

1.大家先看到的是“JumperFree Configuration”(不同品牌的主板有可能不同,也可能没有)再这里可以设置CPU的一些参数,对于喜欢超频的朋友来说这里就是主攻地!(如图)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AI Overclock Tumer”的选项,其中有一些选项,如上图,其中又以“Manual”为关键,选择后会看到如下图:

对于CPU超频爱好者这些东西应该了如指掌,CPU的外频设置(CPU External Frequency)是超频的关键之一,CPU的主频(即我们平时所说的P4 3.0G等等之内的频率)是由外频和倍频相乘所得的值,比如一颗3.0G的CPU在外频为200的时候他的倍频就是15,(200MHz*15=3000MHz)。 外频一般可以设定的范围为100MHz到400MHz,但是能真正上300的CPU都不多,所以不要盲目的设置高外频,一般设定的范围约为100-250左右,用户在设定中要有耐心的一点点加高,最好是以1MHz为步进,一点点加,以防一次性加到过高而导致系统无法正常使用甚至CPU损坏!
内存频率设定(DRAM Frequency) 使用此项设定所安装内存的时钟,设定选项为: 200MHz, 266MHz,333MHz, 400MHz, Auto。
AGP/PCI设备频率设定(AGP/PCI Frequency),本项目可以修改AGP/PCI设备的运行频率频率,以获得更快的系统性能或者超频性能,设定值有:[Auto],[66.66/33.33],[72.73/36.36]。但是请用户适当设置,如果设置不当可能导致AGP/PCI设备不能正常使用!
电压设置就不用多讲呢,就是设置设备的工作电压,建议一般用户不要轻易修改,以防导致设备因为电压不正确而损坏!即算用户要修改也一定不能盲目的修改,以步进的方式一点点加压,最高值最好不要超过±0.3V。

2. CPU Configuration (CPU设定)本项目可以让你知道CPU的各项指数和更改CPU的相关设定。

      这里可以了解CPU的各种信息,因为这是华硕最新的Bios程序,所以其增加了一些对新CPU的信息,比如有三级缓存显示,还有增加了对Intel64位CPU的增强型选项!但是这些项目对于一般的CPU没有什么意义!这里的选项一些基本上不用更改,但是,这里最有意义的选项就是最后一个Hyper Threading Technology选项了,这是开启P4 CPU超线程的开关,用P4超线程CPU的用户应该知道有些程序并不能完好的支持超线程技术,甚至有时导致死机,比如用WinXP SP1的IE上网的P4超线程用户就有频繁死机的CPU占用率为100%的情况,这就是因为其不能完全支持超线程技术(但是只要更新到SP2或者更新升级系统就没有此问题了)这时我们就可以关闭CPU的超线程技术,只要把其值设为Disabled就可以了!但是这样就不能完全发挥P4超线程CPU的性能了!

3. Chipset(高级芯片组特征设置)使用此菜单可以修改芯片组寄存器的值,优化系统的性能表现。

  Configure SDRAM Timing by
  设置决定SDRAM 的时钟设置是否由读取内存模组上的SPD (SerialPresence Detect) EEPROM 内容决定。设置为Enabled将根据SPD自动设置其中的项目,如果你把其选项选择未为Disabled,则会出现以下项目: SDRAM CAS# Latency, DRAM RAS# Precharge, DRAM RAS# to CAS Delay,DRAM precharge Delay和DRAM Burst Length。如果您对芯片组不熟悉请不要修改这些设定。
  SDRAM CAS# Latency(SDRAM CAS#延迟)
  项控制在SDRAM接受并开始读指令后的延迟时间(在时钟周期内) 的。设定值为:2, 2.5, 3.0 (clocks)。值越小则性能越强!但是稳定性相对下降!
  DRAM RAS# Precharge(Precharge命令延时)
本项目控制当SDREM送出Precharge命令后,多少时间内不再送出命令。设定值有:4,3,2(clocks)
 RAS to CAS Delay(RAS至CAS的延迟)
  当DRAM 刷新后,所有的行列都要分离寻址。此项设定允许您决定从RAS (行地址滤波) 转换到CAS (列地址滤波)的延迟时间。更小的时钟周期会使DRAM有更快的性能表现。设定值有:4,3,2(clocks)
  DRAM precharge Delay(脉冲周期)
     这个设置是用来控制提供给SDRAM参数使用的SDRAM时钟周期!设定值有:8,7,6,5,(clocks)
  SDRAM Burst Length(SDRAM爆发存取长度)
  此设置允许你设置DRAM爆发存取长度的大小。爆发特征是DRAM在获得第一个地址后自己预测下一个存取内存位置的技术。使用此特性,你必须要定义爆发长度,也就是开始地址爆发脉冲的实际长度。同时允许内部地址计数器能正确的产生下一个地址位置。尺寸越大内存越快。设定值: 4,8(clocks)。
AGP Aperture Size (AGP内存分配)
  此项用来控制有多少系统内存可分配给AGP卡显示使用。孔径是用于图形内存地址空间一部分PCI内存地址范围。进入孔径范围内的主时钟周期会不经过翻译直接传递给AGP。设定值为:4MB,8MB,16MB,32MB,64MB,128MB,和256 MB。

4.OnBoard Devices Configuration(集成设备设定)

这里是管理各种主板集成硬件设施的一些选项,用户基本上不用更改其设置!所以在此不再赘叙!如需改动,请查看主板说明书!

5.PCI Pnp(即插即用设备设置)

这里是设置即插即用和PCI的高级设定项目,一般用户不需要改动任何项目,都保持默认就可以了。在进行本设置设定时,不正确的数值将导致系统损坏!

6.USB Configuration(USB装置设置)

USB端口装置设定,大家一看就明白,无须多讲!只是那个传输模式里面有个FullSpeed和HiSpeed,如果大家是USB2.0的就把它设置成HiSpeed,FullSpeed是模拟高速传输,没有HiSpeed的快!

三.Power(电源管理设置)如图:

前面四个没有什么好讲,因为主板品牌不同,所以可能有些用户没有上面的选项,主要有APM Configuration(高级电源设置)和Hardware Monitor(系统监控)两个选项。
1.    APM Configuration(高级电源设置)

2.Hardware Monitor(系统监控)

  四.Boot(启动设备设置)

本选单是更改系统系统启动装置和相关设置的,再Bios中较为重要。
1.    Boot Device Priority(启动装置顺序)

      本项目是设置开机时系统启动存储器的顺序,比如大家在安装操作系统时要从光驱启动,就必须把1st Device Priority设置成为你的光驱,图上设置的是硬盘,所以当系统开机时第一个启动的是硬盘,建议大家如果不是要从光驱启动,就把第一启动设置成为硬盘,其他的启动项目设置成为Disable,这样系统启动就会相对快一点,因为系统不用去搜索其他多余的硬件装置!

2.    Boot Settings Configuration(启动选项设置)

      这里是设置系统启动时的一些项目的!它可以更好的方便用户的习惯或者提升系统性能。
①.    QuickBoot(快速启动)设置
      本项目可以设置计算机是否在启动时进行自检功能,从而来加速系统启动速度,如果设置成“Disable”系统将会在每次开机时执行所有自检,但是这样会减慢启动速度!一般设置为“Enabled”
②.    Full Screen Logo(全屏开机画面显示设置)
      这里是设置是否开启开机Logo的设置的,如果你不想要开机Logo就可以设置为“Disable”
③.    Add On ROM Display Mode(附件软件显示模式)
      本项目是让你设定的附件装置软件显示的模式,一般设置成“Force BIOS”就可以了。
④.    Bootup Nun-Lock(小键盘锁定开关)
      就是设置开机时是否自动打开小键盘上的Num-Lock。一般设置为On
⑤.    PS/2 Mouse Support
  此项目时设置是否支持PS/2鼠标功能。设定为AUTO就可以。
⑥.    Typematic Rate(键盘反映频率设置)
      这个就是让你选择键盘反映快慢频率的选项,一般设置为“fast”
⑦.    Boot To OS/2(OS/2系统设置)
  本项目让你选择是否启动OS/2作业系统兼容模式,一般设置为“No”
⑧.    Wait For ‘F1’ If Error (错误信息提示)
  本项目是设置是否在系统启动时出现错误时显示按下“F1”键确认才继续进行开机,一般设置为“Enabled”
⑨.     Hit ‘DEL’Messgae Display (按DEL键提示)
  这个选项选择是否在开机时显示按下Del键进入Bios设定的提示,如果选择“Disable”将不会看到本文章开头的那句“Press DEL to Run Steup,Presss TAB to display BIOS Post Message”的提示,一般设置为“Enabled”
⑩.    Interrupt 19 Capture(PCI内建程序启动设置)
  当你使用PCI卡有自带软件时请将此设置为“Enabled”

3.    Security(安全性能选项)

①.Change Supervisor Password(管理员密码设定)
      管理员密码设定,当设定好密码后会多出几个选项,其中有一个“User Password”选项,这是用户密码设定,就像Windows的用户密码,他们可以设置成多种不同的访问权限(Use Access Level),其中有
No Access    使用者无法存储Bios设置
View Only    使用者仅能查看Bios设置不能变更设置
Limited      允许使用者更改部分设置
Full Access  使用者可以更改全部的Bios设置
还有几个常用的选项
Clear User Password    清除密码
Password  Check        更改密码
②.    Boot Sector Virus Protection(防病毒设置)
      本选项可以开启Bios防病毒功能,默认值为关闭“Disabled”。

五.EXIT(退出Bios程序设置)

退出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但是有一个更快捷的方法就是不管在那个设置里面我们都可以随时按F10保存退出!:-)

网友:
我也想学!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高手的经验。

网友:
去百度搜啊!  我建议去刘坚强那里学吧!很不错的。

网友:
   我是新来的

网友:
給我MAIL我寄給你

网友(2013-05-30):
刘坚强视频教程·····去下这个吧

网友:
来讯维基地学习吧,,这里不错,

网友(2013-11-15):
刘坚强老师牛逼啊!拯救了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