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ompaq6515b开机画面乱码

楼主(2012-05-10):
客户送来一个6515b的机器,开机画面乱码,AMD集显芯片组。加焊和重植无果,外显也是一样的出现乱码。但进系统后显示正常。重启机器有时无显进系统(可以听到进系统声音)。看图片的现象。有前辈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请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点评):
乍感觉是内存有问题哦

网友(点评):
你屏线看过没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显卡是否做好了?查一查屏线上的RBG、时钟、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
显存有问题吧。

网友:
这其本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cpu坏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楼主先把能代换的换了 不就知道了
AMD什么奇怪问题都有 建议换一个试试

网友:
北桥换一个试下

网友:
内存问题 ,

网友:
集显的换内存了吗

网友:
换cpu试试

网友:
先换内存和CPU,不行再换集显

网友:
它是内、处显卡均出现上述现象,所以不是显存、显卡的问题,而且只在开机的时候出现,进入系统后就正常了,是在调用BIOS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所以刷下BIOS看看。

网友:
先简单的来  先刷bios  电脑总是有很多无解的故障

网友:
应该是BIOS 的问题吧,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我记得这个机器 好像有个通病,好像是键盘下面 左下角的位置..有个黄色的电容,要失容还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是不是这机器..

网友:
是显卡问题换一个试下

网友:
碰到过的,是内存问题,换个内存试试看。

网友:
用软件检测下显存看有问题没

网友(点评):
用什么软件可以检测显存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存吧,也不排除显卡

网友:
楼主修好了 说一下结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