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桥好坏判断

楼主(2012-05-10):
1、PCI槽中所有的AD复合线对地打阻值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南桥好;若由无穷大,说明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南桥坏
2、AGP槽对地所有AD复合线对地打阻值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北桥好;若由无穷大,说明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北桥坏
3、内存槽,通过对数据线进行打阻值判断,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北桥好;若由无穷大,说明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北桥坏。
二、对主供电部分输出电感一端或Q1场管的S极、Q2场管的D极打阻值,在不插CPU或假负载的情况下,即判断北桥好坏
1、在40左右数值为正常
2、在20~30左右为北桥有轻微损坏
   在10以下说明北桥损坏
三、对于IDE口、USB口打阻值来判断南桥是否有损坏
1、IDE口,打2~9针、11~19针、21~29针、37~39针,对地阻值有600左右且相差不大的数值为南桥正常;有无穷大或1000以上的数值为南桥虚焊或IDE口到NQ之间的小电阻烧断;如阻值明显偏小为南桥损坏
2、USB口,打两个USB口的2、3针共4根针的阻值,如有500左右的数值说明南桥正常;如有无穷大说明南桥虚焊或它们到南桥之间的小电阻损坏;如有阻值明显偏小说明南桥损坏
   要直接判断好坏有些困难.不同的IO引脚定义不同,判断方法也不尽相同
  我就拿W83627HF为例说一下吧!
  +5Vsb待命电压
+3.3V待机电压
+5V待机电压,触发后为低电平
电池电压输入(+3V)
+5Vcc(核心电压)
+3.3Vcc(核心电压)
以上任何一脚对地短路一般可以判断IO坏
  H31# -37#打印机管理
  v58# ,59#,60#,62#,63#,65#,66# 鼠标键盘管理
   c打以上二极体值如果不相等一般可以判断IO坏
以上说的只是一般情况下!况且要打那么多针脚的值很麻烦
要准确判断是否IO坏,只有用替换法了!
快速判断南桥好坏

一,PCI a14脚对地阻值小于80。
二,南桥周围电容对地短路。
三,USB数据线对地短路。
四,待机时,南桥温度高。
五,COMS跳线中间脚对地短路。
六,1117中间脚对地短路。
南北桥好坏的判断有好几种方法,介绍以下几中常用的方法:

1.供电.量南桥附近的供电芯片,如1117是否有短路现象
2.信号.测usb口信号的对地阻值,如过为零,南桥坏.          (新手很有必要收藏 大家共享)

网友:
只能做为参考 这些是很久以前的知识了 有些已经落后了 比如:
1.AMD架构现在基本上都是由CPU管的
2.现在很多北桥的阻值已经在3欧以下了
3.南北桥不只有短路才会发热,缺电压或电压不正常也会发热。

网友(2012-07-09):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很适合我种初学者的口味
不过现在还没应用呢
希望以后会用到
多谢楼主

网友:
嗯,很好的新手贴,学习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凭手感

网友(2012-08-16):
、PCI槽中所有的AD复合线对地打阻值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南桥好;若由无穷大,说明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南桥坏
2、AGP槽对地所有AD复合线对地打阻值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北桥好;若由无穷大,说明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北桥坏
3、内存槽,通过对数据线进行打阻值判断,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北桥好;若由无穷大,说明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北桥坏。
二、对主供电部分输出电感一端或Q1场管的S极、Q2场管的D极打阻值,在不插CPU或假负载的情况下,即判断北桥好坏

网友:
发点新的技巧吧,

网友(2013-08-30):
软件方面不懂看一遍也差不多了,硬件还是不行啊,继续努力吧。

网友:
不懂,新手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