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0):
一看二摸三下手
一看 看表面有没有明显损坏的元件以及明显划伤或短线
二摸 在通电的情况下用手触摸元件检查是否有发烫器件
三下手 在以上两种情况排除之后再动手测量及元件代换
维修经验
主板维修
同意楼主:
5.0
航睿电脑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6-26):
风不可挡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5-10):
好经验啊 ~!值得推广
同意楼主:
0.0
HOUTIAN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6-09):
陆贻昌
同意楼主:

网友:
恩,好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A:
学习了,还是菜鸟

网友:
几句话 真心你讲晒!你的经验太大概了!能否分细一点!

网友:
好久没来了,直得学习。。。

网友:
恩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流程。。但学习了。

网友:
简单明了

网友:
这个流程真是说到心里去了,做医生也是这样的,

网友:
先简后易,先大范围后小小范围,基本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