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SL进水 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5-10):
华硕F5SL进水  笔记本维修
华硕F5SL客户拿过来时说机器放着没有拔电源,一杯水倒从触摸板倒进去没有发现,隔了一夜早上才知道,打开机器仔细观察系统供电芯片和充放电芯片,已经发霉了,首先拍了个照,清洗了一下,烤了烤板子。仔细看了一下,系统供电芯片TPS51020和冲放电芯片8725E已经烧断角,确定两个芯片肯定是保不住了,吹下来清理焊盘换了两个新的上去。
打了一下主供电对地阻值只有140欧,观察发现充放电高低端管Q8802Q8807烧了个大洞,换上去新的。公共点对地阻值回复正常460欧,再打系统供电和单元供电电感,发现+3VSUS对地阻值为0,然后用烧鸡大法,电流调到2A,也没有发现哪个芯片发烫,这个不好弄了啊,只能一步一步对着图纸,一个一个的拆+3VSUS所去的地方,电容、小芯片之类的拆了一遍还是短,没办法了只能拆南桥了,把南桥拆了以后对地阻值恢复正常。
订了新的南桥换上去,测+3VSUS阻值正常,可以上电测试了,接可调电源没有反应,测主供电没有过保护隔离管,只能查充放电芯片MAX8725E工作条件,测第一角主供电没有,测测旁边的滤波电容有19V,确定断线了,飞线接好,保护隔离通了,公共点有19V电压了。

通电测试还是没有待机电流看来还是有问题啊,查系统供电芯片TPS51020 工作条件,习惯性先查了主供电,发现6角也没有电压,找到主供电是通过电阻R8122为芯片供电,测R8122左右都有19V,确定中间也断线了,再飞线接到系统供电芯片6角,通电测试待机出来了0.03测系统供电3V 5V也出来了。开机电流上到0.8A,断电装上CPU 内存,开机华硕LOGO出来了,此机修复。
注:此机进水坏了系统供电芯片,充放电芯片,电池隔离管,充放电高低端管,南桥,还有两处断线。

网友:
坏的真多

网友:
同意楼主
心思缜密!

网友:
lz 俺老孙狂顶你一个肺 吼吼 。

网友:
进水的板,坏的东西多啊, 楼主是老手了,,历害。 支持顶一下。。。。

网友:
这都能搞定,楼主厉害啊,佩服

网友:
楼主这是下大功夫的啊  订南桥 换芯片  东西还是挺全的  还是有工具好啊

网友:
楼主厉害啊,手上也有有一台一样的机子,待机0。01不触发,没有待机3V 5V看了楼主的帖子有一定的启发啊。谢谢了

网友:
进水机段线多

网友:
看楼主讲的挺简单的,真正自己修起来就不简单啊,厉害

网友:
楼主厉害,进水机一坏就是一片哪,我们新手基本就没办法了。

网友:
一起喝成,楼主对这种机器得心应手了

网友:
不错楼主很有耐心,要是我就搞不定了。佩服。

网友:
思路清晰 进水的机器过夜后腐蚀厉害 修起来也麻烦

网友:
最近我也老是遇见进水机器

网友:
看别人维修起来 很简单  而我们做起来很难呀  有时间一根小小的断线就报废一张板或   一个机器

网友:
楼主威武,拆了一大堆,换了一大片,要是我们根本没那勇气和耐心啊

网友:
恩  工夫不错啊   思路也很清楚

网友:
进水板就是麻烦、

网友:
楼主好历害啊..我手上正好有一台HP进水的还没拆机......

网友:
其实直接换板子就行了            或者 从新    烘烤换供电芯片。

网友:
短路烧鸡烧不出来,一般都是大件了,,可以测南桥背面旁边的电容判断桥有没挂。。

网友:
楼主对时序看来还是蛮清楚的

网友:
楼主修的很好,都没走弯路哦啊

网友:
恩 技术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