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主板不通电,打了针就...

楼主(2012-05-10):
今天修了个放了几天的板子,不通电,什么牌子忘记了,本来想考个南桥先,助焊剂都打好了,发现bga电脑的插头都没插就主板仍一边懒的搞了,到了下午没事干了,想把这板子修好,插上电源竟然通电了,马上上cpu内存竟然点亮了,(不通电-南桥加了助焊剂就通电了,有没有人碰到过?)

网友:
肯定是 虚焊    要不然 不能   也这种情况 你最好是 加焊一下   要不然  还会出现的

网友:
最好是 加焊桥要不然一定会反修

网友:
是南桥虚焊了。

网友:
肯定是了,用手压有时也能点亮的

网友:
这样修好肯定是不稳定的 还要是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A:
你一般加焊桥之前取电池不啊   有的不开机取下电池在上 就能开机的

网友:
南桥虚焊了 导致的

网友B:
跟7楼说的一样,很多板放久了没有用,会出现不通电状况,取下CMOS电池放下电就好了。有很多原装板也一样,CMOS电池没有电,也会完全点不亮的。你做南前把CMOS电池取下,上焊膏后又没有做桥,误以为是,就单上焊膏不加焊板也好了,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网友:
就算是打了助焊膏,不是还没加热的么,估计还是电池那的问题

网友C:
要真这样就能好助焊剂今后将畅销啦

网友:
压桥有时能亮,肯定虚了。。不会是电池的。。。

网友:
劣质焊油也会形成漏电而导致假好

网友:
阻焊剂本身是有清洗作用的 还是再做一次吧

网友:
应该是你上BGA之前习惯性的扣掉电池,所以VCBRTC低电平复位了SB内部触发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一般加焊桥之前取电池不啊   有的不开机取下电池在上 就能开机的

肯定拿下试过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7楼说的一样,很多板放久了没有用,会出现不通电状况,取下CMOS电池放下电就好了。有很多原装板也一样,C ...

之前放过电,电池也取下点过,装上也点过n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真这样就能好助焊剂今后将畅销啦

今天也碰到个不通电的 ,也试了下 竟然不行了 ,上了bga才行,忘了那个什么纸,旁边电容爆了5个,之后装进机箱检测不到硬盘了,

网友D:
有的放久的拿下电子放放电后就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放久的拿下电子放放电后就能开机。
....我放过好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