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05-10):
本人以前没做过宾馆之类的场所,打开电脑提示网络上有重名,是不是要把每个计算机改成唯一的计算机名字,还有每个机器都需要设定固定IP吗.谢谢
电脑

网友:
是的 加上还原 可不是GHOST 那种还原

网友:
IP.计算机名。都不能一样。。

网友:
靠,你最好还是改行算了。什么都不懂,这行又赚不到钱。
同意楼主:
5.0
云安强
同意楼主:

网友:
最好是设定固定IP

网友:
改行开宾馆倒是很不错的

网友:
计算机重名的话,还是可以上网的,但IP一定不能重复。
像LZ的情况,计算机名可以跟着房间号来,比如:101,202,303.
IP的话可以开启DHCP或者统一规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