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 CPU温度高,是什么故障?求教

楼主(2012-05-10):
x201 i5 540 用了一年,风扇报错,换了新风扇,开始CPU温度正常,用了2个星期,现在风扇有3000多转,开机没有提示FAN ERROR 风扇错误,就是CPU温度很高,开机就要60度,运行了,温度会高,有时会自动关机。换风扇时,风扇铜导热也没有拆过。是什么问题?

网友:
硅胶干了,铜片压的不紧,这些试了没有

网友:
I5的CPU应该不会那么高的温度啊!应该看看CPU硅胶和铜片接触方面!

网友:
先处理下CPU的散热吧

网友:
cPU的散热不有搞好,加硅胶啊

网友:
你直接加个铜片  在搞个液态金属  导热的 效果很好的

网友:
60度太不正常了  基本上都是散热没做好 你看一下风扇吹出来的风是热的还是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