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S10-3C的机,不触发

楼主(2012-05-10):
待机电压正常,开关到EC的线路没问题,但是没有POWER BTN#的电压,感觉好像有0。几的样子,像这没电压发出来的的,BIOS能影响到吗?

网友:
我也有一台S10-20的上网本,没有修好

网友:
我有块好板,要测什么和我说

网友:
先查EC的供电和时钟,再看看是否虚焊,不行刷BIOS试试,

网友A:
查EC待机条件是否满足,晶振是否起振,POWER BTN是否由外部电压提供上拉,

网友B:
谢谢你,由于设备有限,不能量时钟,静态下,EC48PIN POWER BTN 左是不是低电平  EC的晶振电压差是不是1。5左右,南桥的只有0。2到0。3的电压差,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有时我测桥的晶振电压是会自动触发到0。26的电流,但不开机,所有电压都出来了,复位也有。但不是每次量桥晶振的电压都会触发的,晶振我那个两个电容我都换了,但学是没有效果。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EC待机条件是否满足,晶振是否起振,POWER BTN是否由外部电压提供上拉,

这个没有上拉,直接到南桥的。正常情况下应该POWER  BTN在静态是不是有高电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由于设备有限,不能量时钟,静态下,EC48PIN POWER BTN 左是不是低电平  EC的晶振电压差是不是1。 ...

如果你方便帮我把BIOS传上来就太好了,板号E54926,三代内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