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主板有复位不跑码,怎么下手

楼主(2012-05-10):
今天接到一个客户的一块华硕双桥,775的主板看上去成色还不错,插上电源,诊断卡,触发,慌了竟然有复位不跑码,测下电压,时钟,点下复位开关,复位灯也闪下。一切正常,换了几个CPU试了下也没反应,无奈先刷BIOS,还是没反应,没办法了上CPU假负载能产生CPU电压,还是有复位,测CPU时钟0.4V,PG1.2复位也是1.2几伏,点下复位开关CPU复位有跳变。只好打CPU座的值也一切正常,还是PCI的值也正常,BIOS 8脚供电3.3V,取下BIOS打1、2、5、6、也都差不多,请教下个位大侠该怎么下手,是不是要干桥了。真的很头痛

网友:
该杀就的杀

比永远多一天 -5 严禁灌水

网友:
有复位不一定跑马   自己好好测测各项供电什么得吧

网友:
拆网卡,串口的试试,不行先换I/O吧

网友:
先拆掉网卡和声卡,不行测一下1117有没有3V给声卡网卡供点吗1117有给声卡网卡供电的,不行换个IQ试一下,仔细测下电压,不行动桥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CPU电压多少,上什么CPU 测试下CPU_PG信号有没跳变,还有查下PWR_OK信号

网友:
先确定CPU复位,在假负载上可能不准确,找一下上拉电阻

网友:
换个IO吧,桥就不用考虑了。不行就跟楼上说的换个IQ

网友:
CPU寻址信号到BIOS没?

网友:
有示波器没,打一下BIOS LPC总线,有波形刷BIOS

网友:
CPU寻址信号到BIOS没?这个怎么查啊???

网友:
复位不一定跑马   自己好好测测各项供电什么得吧

网友:
各项供电正常,就看IO,IO正常就刷BIOS,刷BIOS还是不行,那就看桥

网友:
今天又遇到了一块一样的板,故障一样,有复位不跑码

网友:
CPURST# CPUCLk# CPUPWRGD,总线,BIOS

换个CPU试试看啊。

网友:
板上有无掉件呢,也许还没认真看吧,有775的测试灯吗?测一下看

网友:
你是迅维的学员不?按供电、时钟、复位的顺序来查;如果确定前面都正常的话,再去细查BIOS、桥、CPU之间的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