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Y300 独显 945芯片组主板维修一波三折

楼主(2012-05-10):
昨天接了一个联想天逸Y300独显 945芯片组主板花屏,今天就拆开烤显卡,烤完显卡就装机,结果一插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1时有时无,按键也无反应3.3时有时无,当时就晕了烤显卡还能出新的故障,我先打了一边阻值,发现PL11阻值偏低,接下来赶紧找图纸结果没有,没办法就从PL11下手吧,我首先把PL11断开看看是那边短路,结果发现这是北桥的供电线路,断开PL11后发现 max8743这边阻值正常了,一打北桥那边阻值偏低,max8743为北桥供电芯片 ,明天早上换北桥,现在不理解考烤显卡的为什么 北桥会坏呢?

网友:
是不是把北桥烤冒锡啦啊?

网友:
Y300我没有修过就像楼上所说的是不是葑胶的漏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