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M奇怪故障现象,安装WIN7 64位运行十分缓慢,虽然已经解决还是求真相

楼主(2012-05-10):
V星 MS-7529主板维修,网上百度找到两个和我一样故障现象的,先详细说说求高手指教
MSI主板G31-M3 V2 ,CPU E5200,内存2*2G宇瞻DDR800,硬盘换过好多块,并口串口都换过几块,显卡主板集成(U和内存硬盘都是拆机的,绝对好用————)
安装两个版本的WIN7 64位系统,安装就很缓慢,进系统以后CPU占用一直就是100%,非常吃力的装了驱动人生和驱动精灵检测看看是不是缺少驱动造成的,结果都没有发现,驱动都安装正常,经过几天的折腾也没有搞好,装XP 和32位WIN7就没有问题一切正常,奇怪的很,刚才打算彻底放弃这块板子,所以内存和硬盘都拆了,心灰意冷的时候想把这块串口硬盘GHOST上WIN7 32位备用,发现两根内存装到别的机器了,所以拿起一根备用宇瞻2G插上,进WIN7 64位系统(刚才一直占用100%),发现速度正常了。查看CPU占用也2%上下了,运行下各种软件速度正常了,CPU占用一直挺好。这,,,,,让我纳闷的很
我以前一直就是用的那两根2G的内存实验的,没想到拆一根内存试试,这是失误,造成这么多天的无用功,一直在硬盘和主板驱动上找问题了

请教下高手现在用单根2G的好用了,这是板子BUG吗?还是BIOS里没有设置好?我清过零了,有遇到过和解决过这个问题的高手吗?

网友:
我以前在V星代理商做过,发现V星有些主板不兼容金士顿内存,包括现在的H61主板,上次让我折腾了半天,非要插第一根内存插槽才能亮,最后换宇瞻条解决,还有些板插金士顿内存跑2A掉电,换条OK

网友:
那我现在情况就是不兼容两根宇瞻内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