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了???

楼主(2012-05-10):
(图片)

网友(点评):
这样的情况我遇过少,换个不同版本的系统就行了

网友:
换个系统版本 不就OK了

网友:
换系统试试看!要不 我这里有“内存不能为XXXXXX”的补丁 给你看看!

网友:
先装系统看看啊。一步一步排除故障。

网友:
提示哪个程序错误就重装哪个,记得换个版本

网友:
刚装挽救出现的话,查一下内存,和硬盘

网友:
如果找不到原因,重装下系统比较简单。

网友:
我也认为是系统问题,重装下应该会好

网友:
       内存报错

网友:
应该重装系统呀

网友:
内存有颗粒坏了,或不兼容程序。。。

网友:
系统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换个游览器或者系统,试一试。

网友:
这个以前老电脑多了,都是重装!要不就是内存有问题!

网友:
没重要资料装下系统应该可以解决的!!这是小问题

网友:
非的重装系统才行啊 ??在没有解决的方法了 ??

网友:
重装系统

网友:
重装下系统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