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厂家的经典南桥飞线

楼主(2012-05-10):
今天接到一台IBM T43 客户说是进雨水。 开机试了下,能亮正常就COMS错误。拆机检测 ,发现机子里面一点水都无。估计客户担心了。换了个COMS电池OK,突然看到南桥上面怎么有根漆包线。原来飞线来的。研究下太牛逼了。是时钟那边一个电阻飞到南桥上面的。一般飞线都是板上,这个竟然能在南桥上面四条边那些小点点,刮掉绿漆后焊接。桥是没动过的。和出厂时一样原封。

同意楼主: 4.5 反对楼主: 3.0
那线。。。。。细的。。。。。。和不能接一样。。

网友A:
应该不是厂家行为吧!!!是售后那边,或者是返修机就有可能

网友:
厂家也是高手云集啊。

网友:
这种太多了,不用拆板子,不用干BGA,通病啊

网友:
不像是厂家的手笔
不是厂家飞的

网友:
估计是售后

网友B:
厂家也学会飞线了,不要思意啊

网友:
楼上的说厂家不会飞线不一定哦,我就曾经拿一块ASUS的台式主板去售后保修,过了2周返厂维修回来,就是主板上飞线的,表面重新上了漆,不过不知道这个南桥飞这根线是解决什么问题啊,小弟新手,还不会,望赐教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3.0

网友:
话说我去ASUS售后都是连没烙铁的,咱这修了不少他们的机器。。。

网友:
售后说返厂不一定是返厂的,主板一般是不会返到生产厂家的
就是省掉做BGA的麻烦。

网友:
这可能就是售后所谓的良板

网友:
几年前就有这个活了

网友:
IBM的通病,线孔容易断路。

网友:
T43档LOGO就是这么解决的

说的明白点啊

网友:
原理呢?

网友:
想知道具体是怎么飞线的。
想知道具体是怎么飞线的。

网友:
知道桥上面的电路原理图,飞在桥上面的pc板有什么奇怪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全部的桥pc板上的走线图,要知道我们一桥可以飞。

网友C:
厂家是不可能用这样的方式来维修机器的,据我所知,很多厂家的第三方维修是不允许有飞线的,如果需要飞线,这样的板子就只能做报废处理

网友:
但是联想的新机前几年的飞线门怎么解释呢
我听朋友也说过,他们在厂里做笔记本代工。

网友:
这 修的也太牛了吧 飞线技术真好

网友:
至少人家手上图纸和资料和齐全

网友:
同意楼主: 4.8 反对楼主: 5.0

网友:
飞到桥上面,有点位图也不行,点位图上查不到BGA上的PCB布线,最好是有张一样的板子。

网友:
呵呵,就算不是售后,也算内部人士所为吧。

网友:
我也有试过不拆桥飞线,直接用风枪把漆包线拉到最近一个点

网友:
说不定真是返修机呢

网友:
在桥上飞线见过    但是不拆桥就知道那个点厉害

网友:
能这样飞线说明肯定有内部资料啊

网友:
有图纸就可以自由的飞翔!

网友:
南桥第一脚到时钟断线,最近接了两天都是这样修的

网友:
应该是返修过的吧

网友:
明显证明修这板的家伙是个高手

网友:
厂家如果这样做那我买到的话赚了,

网友:
入行早的都知道,这是T43档55和USB2.0不能用的通病,以前遇到都这样飞线,前几年修的多了。厂家不会这样飞线的,工厂飞线有专门的规范,线的颜色,粗细,走向都有要求的。
同意楼主:
5.0
穆杰
同意楼主:

网友:
这样都能飞线成功 看来还是内部资料厉害啊

网友:
我也是这么飞线的

网友:
t43通病吧

网友:
飞线吗 正常

网友:
不是厂家吧,早就停产了机器,不早就过保了吗

网友:
这样省了 做BGA 的麻烦,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厂家也学会飞线了,不要思意啊
他们一样的飞

网友:
真牛B 南桥刮漆居然可以焊!

网友:
飞翔无极限
反对楼主:
5.0
穆杰
反对楼主:

网友:
这根线,是不是时钟信号呢

网友:
厂商是有飞线的,原来看见过某品牌的工厂给售后发过来的良品主板上就有一根很长很长的飞线
用表量过,是个3.3V的供电
同意楼主:
1.0
穆杰
同意楼主:

网友:
学习了,小意思我也会的,小青蛙

网友:
这么牛B的 飞线

网友:
这机器买的时候这么贵 买个这样的板亏了

网友:
t43是什么年代的机器啦

网友:
这也要得益于它的点线图,不然不好搞。

网友:
这像是些小工厂收回的板回工飞的线。原厂不会这个飞线吧。

网友:
IBM新机是不会飞线的,肯定是返修机,售后或者其它维修公司处理过的,

网友:
早在几年前人家都飞了,还到现在才来讲

网友:
内部人士所为

网友:
我也是这样飞的

网友:
开机画面死机 飞一下就可以  是通病

网友:
就是到现在,也没个内部的完整资料下.

网友:
不能小巧售后的的牛B 啊  售后也有高手

网友:
这个线是USB的时钟,我也这么弄过.省得做桥了.

网友:
工厂里面都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牛逼。。。学不会。。。。。

网友:
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感觉不应该是厂家办的事。

网友:
呵呵,这样的飞线啊,我们这就经常做的,FBM吗,那个脚容易虚的,好像应该是28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厂家行为吧!!!是售后那边,或者是返修机就有可能

售后不可能会动主板的,这个可能性极大,再说售后没有几个技术强悍的,技术强悍的 几乎都不会在售后混

网友:
听说过 今天算见了 也学习了

网友:
这线飞得不错。

网友:
这个飞的是什么信号咧,这么牛B,

网友:
哇哇,,,,还真行,我还没飞过桥上面的,不知什么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厂家是不可能用这样的方式来维修机器的,据我所知,很多厂家的第三方维修是不允许有飞线的,如果需要飞线, ...

联想当时也只是飞pcb上面的,飞桥的话厂家一帮不会做。

网友:
这个肯定 不是厂家飞的,现在好多人都这么修,已经不是新鲜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