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 无CPU 时钟

楼主(2012-05-10):
手上有一台联想Y430 机子,接到机子后试机,可以触发电流上到0。70A 后电流不再上升不显示。以为没有软启动,刷BIOS 刷了两个还是不行,没办法刷回原来的。再查了一下CPU 的工作条件。CPU 时钟有问题 :两个时钟一个为0。98V ,一个为0V,此机为INTEL 芯片组正常应该两个都为0。4V左右。元CPU 复位。(修机真要按步骤来啊)查了图纸CPU 的时钟来自时钟IC ,查时钟IC 的工作条件:供电正常,  1脚有高电平、9脚、10脚正常。换了时钟IC  还是一样。现在没有思路了,请大侠帮我分析分析哪里出问题了。上时钟IC 的截图;

网友A:
据说时钟芯片到cpu的那俩电阻容易坏

网友(点评):
据说 假的

网友:
70,71脚量下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楼主可能使CPU座子虚焊哦   加焊一下

网友B:
没有什么查的  翘起这个没有起来的pin  还没有发出  就直接换IC。

网友:
53脚电压来自南桥,电压为低电平,阻值为5 拆下时钟IC 也为5 。重新做南桥后还是一样的结果。不知要不要换南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什么查的  翘起这个没有起来的pin  还没有发出  就直接换IC。

时钟IC 换过了还是一样还是没有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时钟芯片到cpu的那俩电阻容易坏

没有那个电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钟IC 换过了还是一样还是没有时钟

查时钟IC 的开启  供电 ,,送到IC上的每一个供电都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