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200-256m驱动难以安装,显卡bios里有何奥秘?

楼主(2012-05-10):
一块显卡,北面贴纸写有:GF FX5200 256M 128Bit DDR ok,居然是2009年产的,怎么也装不上驱动,44.71,71.84,93.71等统统不行,“安装程序无法找到和您现有硬件兼容的任何驱动程序。安装程序将会退出”,驱动精灵也不行,bios版本4.34.20.54.0g。网上一搜,还是普遍问题。试问各位大大,厂家在哪里搞了鬼?
想起有张xfx的显卡驱动光盘,有一次想给某显卡装驱动,结果塞到光驱里后,它一通自动运行,装一半,说:你这不是xfx的显卡,停止安装,然后就退出了。它在哪里做的检测?应该在bios里吧?
俺水平很菜,请各位大大指点一二

网友:
硬件ID不对,驱动识别不到无法安装.
5200系列是 核心代号 NV34 ID为0321 0322 和 0323

网友:
用硬件id来找驱动,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这种显卡是升级卡,就是说芯片不是5200的。用老的芯片刷起来的。

网友:
估计是的 ,市面上原来有很多的假卡,驱动装不上,要随卡的光盘才可以,真是坑人呢

网友:
在各位帮助下扫了点盲,发现一些问题:
NVIDIA_NV17.DEV_0170.1 = "NVIDIA GeForce4 MX 460"
NVIDIA_NV17.DEV_0171.1 = "NVIDIA GeForce4 MX 440"
NVIDIA_NV17.DEV_0172.1 = "NVIDIA GeForce4 MX 420"
NVIDIA_NV17.DEV_0173.1 = "NVIDIA GeForce4 MX 440-SE"
NVIDIA_NV17.DEV_0178.1 = "NVIDIA Quadro4 550 XGL"
NVIDIA_NV17.DEV_017A.1 = "NVIDIA Quadro NVS"
NVIDIA_NV18.DEV_0181.1 = "NVIDIA GeForce4 MX 440 with AGP8X"
NVIDIA_NV18.DEV_0182.1 = "NVIDIA GeForce4 MX 440SE with AGP8X"
NVIDIA_NV18.DEV_0185.1 = "NVIDIA GeForce4 MX 4000"
NVIDIA_NV18.DEV_0188.1 = "NVIDIA Quadro4 580 XGL"
NVIDIA_NV18.DEV_018A.1 = "NVIDIA Quadro NVS with AGP8X"
NVIDIA_NV18.DEV_018B.1 = "NVIDIA Quadro4 380 XGL"
------------------------------------------------------------
以上是驱动中内部代码与俗称对照表,手头这块山寨卡的硬件id代码居然是0184!介于mx440与mx4000之间?似乎根本没有公开过,所以公版驱动中也没有,应该是厂方nv18系的试验版本,不良厂家冒充fx5200.

再学一会儿,改改驱动试试。

网友:
在nv4_disp.inf文件的相应位置加了一句:
%NVIDIA_NV18.DEV_0184.1% = nv4,                      PCI\VEN_10DE&DEV_0184
再编造个mx 888:
NVIDIA_NV18.DEV_0184.1 = "NVIDIA GeForce4 MX 888"
然后升级驱动,就ok了。

原形毕露,果然只有128内存,冒充256m,什么?nv17?那怎么也有agp8x呢?怪怪。

网友:
我觉得没必要那么复杂,直接用驱动精灵基本上就能搞定,直于此卡是什么芯片,你就要去查了其芯片了

网友:
假的。。应该是假的。现在假显卡太多了。

网友:
要是我搞,我就把888 换成“9800GT” 对于卡,情有独钟啊

网友:
水货或显卡本身问题驱动装不上去是很正常的 系统无法识别

网友:
是不是假显卡  显卡型号和BIOS型号不匹配

网友:
这卡九成是那种改bios标志的卡....5200,通常是440mx/400mx冒充的....,还有用voodoo3冒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