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0):
今天修个华硕主板,型号不太记得好象:P5LD-X 独显的开机档LOGO ,进不了BIOS ,开始怀疑是BIOS 的问题,处理BIOS 针脚,不行,加焊南桥不行,刷BIOS 不行。最后发现南桥汤的不行,确定是南桥的问题。刚好有一个GB 的桥换上开机OK
刷BIOS

网友:
当 LOGO大多都与南桥有关,试过多块了
同意楼主:
5.0
lqf87
同意楼主:

网友:
奋斗上半生
同意楼主

网友:
舟山华丽
同意楼主:
我这种肯定只会去刷BIOS

网友:
我试过华硕某板,在刷了主析BIOS不行后,刷个相同芯片,相同IO,相同声卡网卡,但型号相似的板BIOS后修好了。

网友:
南桥烫不一定是南桥虚汗,周边管子遇到的也很多`!

网友:
我遇到硬盘坏了是这个情况。

网友:
挡LOGO,南桥也很荡的话,南桥的多。

网友:
这个问题本来就简单,要么刷BIOS要么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