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几个月的WD500G硬盘就出现两百多个红色点,用户声称是坏盘,我该怎么办?

楼主(2012-05-10):
机器是我装的,我装机一直使用长城正品电源。使用几个月的WD500G硬盘就出现两百多个红色点,代理商是伟仕三年保的。用户声称使用起来没以前快,她叫做电脑的朋友用MHDD扫描过出现两百多个红绿块,声称硬盘损坏,要求我保修,,我该怎么办?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1、红绿块又不是坏道,有红绿块厂家会给于保修吗?
2、对于目前这种新硬盘,用什么软件才能对其红绿块进行切底的修复?
3、监于几个月的机器出现这种红绿块的情况,大家的经验认为是盘体本身出厂的质量问题,还是震动或受潮引起的呢。我试过问客户是不是很少用,,她说也不是,,我问他是不是有小孩打砸或音箱放得太近,她说也平时开好小声音,小孩也很少去碰电脑。,哪我真的是无从查证其原因。

请各位同行讨论一下这个让人头痛的问题,还我一个说法。谢谢

补充内容 (2012-5-11 14:15):
是红绿棕加起来共两百多个,标题打错。但是我问供货商这不属于保修范围。方且现在硬盘也能正常使用,哪种慢的程度基本上可以突略不计。敲坏了我担心不保,唉,,难啊

网友:
有这么多慢道也不正常,不过现在的硬盘质量差很正常,实在不行就换一块呗

网友:
我看是非正常关机引起的

网友:
红绿快多了也不行啊
你拿回去反修是了

网友:
为了生意拿去质保吧,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实在不行用报纸包起来摔两下就可以质保了!

LZ牛啊,让它彻底坏,呵呵

网友:
首先说一下电源长城还不如国产航嘉.硬盘看下外观有无翻修,估计不是正品.返修看经销商了,绿红点基本盘挂了

网友:
外接硬盘拿起来多晃几下就给保了

网友:
用的H61的主板吧。。。。

网友(点评):
h61主板 和硬盘红绿快有关系吗

网友:
你说的MHDD是哪种软件?是DOS下的MHDD还是在windows里的MHDD,两者有很大的区别,两百多个红绿点,不太正常哦。

网友:
非正常关机也可能造成这种情况
尤其是不太会用电脑的

网友:
我们这里有红点 肯定会保修的。。

网友:
这种问题估计不保,最好是检不到盘才给换新

网友:
这个麻烦,估计不怎么好保,像楼上说的把它彻底搞坏

网友:
2本电脑报合订本硬盘放中间......剩下的事情你应该懂了...这个事不能说太明

网友:
红绿块当然是坏道。
不愿意给你保修,基本上要么就是水货,要么就是翻新盘。
正规的行货,不管硬盘是否坏,客户说有问题,他们都会换,因为,他们可以直接找厂家换,没必要难为自己的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