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USB接口连接专修的方法

楼主(2012-05-10):
如何修复西数USB接口的硬盘,因为不能通过常用的连接设备直接将USB接口的硬盘和专修相连。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希望有人帮助

网友:
你指的是盒子?还是原生接口上个图看看萨`!

网友:
USB接口的硬盘?是什么样子的?移动硬盘吗?还是像U盘一样的东东?上个图看看。

网友:
论坛里面有相关帖子,告诉你如何改装成SATA接口的。

网友:
第一步:

卸下电路板,然后用热风枪将这四块电容从电路板移除,如下图所示:
第二步:

此操作还需要SATA数据接口。如下图所示,最长的三根针脚是接地线的,其余的四根针脚是数据接口针脚。
西数USB接口连接专修的方法
发文时间:2011年06月30日 人气:1202

有些客户会关注如何修复西数USB接口的硬盘,因为不能通过常用的连接设备直接将USB接口的硬盘和专修相连。以下为USB接口的西数硬盘连接专修的方法:

第一步:

卸下电路板,然后用热风枪将这四块电容从电路板移除,如下图所示:

第二步:

此操作还需要SATA数据接口。如下图所示,最长的三根针脚是接地线的,其余的四根针脚是数据接口针脚。

第三步 :

电路板上的E71,E72,E73和E74针脚是属于数据接口针脚,如上图所示,另外用红色标记的四根针脚是地线

网友A:
不好意思。。咋顺序搞反了。。..我也不会编辑。。你自己将就看一下吧。我也是在别的地方转的

网友:
就是这个 不错谢了啊

网友:
不客气..相互帮忙..的..

网友:
原来还有原生USB接口的硬盘,见识了,很好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点评):
sata的藕合电容在主板上,e-sata转成sata应该去掉吧,个人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咋顺序搞反了。。..我也不会编辑。。你自己将就看一下吧。我也是在别的地方转的

从哪转过来的,可以给个源地址吗?
接口是改了,可供电呢?

网友:
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