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插上电源就亮了,不停闪红蓝绿白

楼主(2012-05-10):
  明基17寸液晶显示器,接上电源自动点亮屏幕,分别红蓝绿白的闪亮,接上VGA开电脑,能正常显示。请大师们讲解一下,谢谢!!注明一下:驱动板是换上的新的,跟原来的那块驱动板型号外观一模一样。

网友(点评):
处于自检状态

网友:
开机以后再按关机键还会出现红绿蓝闪变吗

网友:
看一下开关是不是连键了

网友:
没有描述明白把
都开机了,什么灯闪?一个灯??闪三种颜色?可以开机的话就不要管了,客户的机可以单独接个电源给灯

网友:
你是说屏幕上亮红绿蓝白屏吗,可能是BIOS不对哦。或者参数不对。

网友:
到菜单里有调试的关了就可以了

网友:
BIOS可能性大

网友:
看下按键是否好的

网友:
进菜单,看看有没有关闭的选项,这是测屏模式,这个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恢复下出厂设置就好了,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一个修显示器老鸟教的。

网友:
我只遇到过屏线和驱动板会引起这种情况。

网友:
恢复出厂 能解决             不过用着没事 就行了呗

网友:
我今天遇到了。不过没试能不能恢复出厂因为没有程序去试

网友:
我换的通用驱动板也是这个现象,正常的

网友:
插上信号看看    应该没事

网友:
插上vga可以正常显示吗!可以的话就正常的了啊!

网友:
谢谢大家,俺换了按键板后搞定了,呵呵!谢谢大家关心

网友:
谢谢大家了,俺后来换了一块按键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