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屏接信号就白屏检修一例

楼主(2012-05-11):
故障还是比较怪的,不接信号时显示正常。接信号就白屏。这容易被误认为是驱动板问题。但经检查实际上还是屏升压电路的问题。升压芯片为6799P,但找不到资料。所以就按一般思路是先电感后旁路电容,然均无果。网上还没有这种芯片卖,拆机板又怕芯片本身就是坏的。就在想着要不要先放一边时,终于被我发现故障还是有一定规律的,接信号后6799各脚电压都有所下降。仔细查找,原来6799主电源并不是常见的5V而是由另一个5端MOS管单独供给,不接信号时屏电流较小,所以一切正常 ,接信号后电流增加,由于mos管不良所以时好时坏。测出输出输入脚直接用焊点短接,一切OK。再烤机24小时后交付。

图中红线短接即可

网友:
分析的真好,这是奇美啥型号的啊

网友:
17正屏,机子早已经交付了,具体型号当时也没太注意。不过就故障本身来说还蛮有意义的,所以就写了。

网友:
楼主可以,要是我一准判断为驱动板问题,呵呵,学习中

网友:
用不久的,短后电流大好多的,烧坏别的0件

网友:
5楼的朋友,放心吧。这个屏是被厂家改成工控触摸屏用在机柜里的,现在每天十几小时在医院里服役,这个案例绝对是经过实践检验的。

网友:
  有点小迷糊,。

网友:
故障很隐蔽谢谢分享。。。

网友A:
我有个屏VGH VGL 没有  供电有了  不知道怎么能改不

网友(2015-07-20):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屏VGH VGL 没有  供电有了  不知道怎么能改不

你的屏升压12v有没有,要有这个升压才会出VGH的,你可以查一下这个升压芯片的工作条件,如果查不到就直接找一个换掉试一试,换了芯片还没有的话就换升压芯片那里的一个二极管,不过有的屏是用那种双二极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