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60

楼主(2012-05-11):
因为刚开始学主板维修,,所以跑市场上买了块板子,,因为是穷人,,所以,,。。。。买了个古董。。。因为是新手,我也不知道主板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北桥是FW82815的板子,,然后内存还是2个缺口的SD内存,,买回来后,,上电,,,诊断卡跑60,,,3个内存插槽都试了,,依然跑60,,不插内存也是60 ,,,没有买硬盘,,就没插硬盘。。。。。。
      我想请教各位的是,,,我在网上查的跑60是内存插槽问题,,,那么问题是内存插槽怎么测量好坏。。。。

网友:
检查一下内存插槽的针脚有没连在一起,有的主板烧了,内存插槽也会烧的,

网友:
内存槽附近有几个   三极管   量下电压   不就能确定是不是  内存槽出问题了

网友:
排除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板子的确老了点,如果是内存有问题的话维修比较困难,SD内存太少了。

网友:
lz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多换几个内存试一下,有些板挑内存的

网友:
几个插槽都不行,不安内存也是60。内存条可能是坏的,还要查查引脚电压、时钟、复位是否正常,以及内存相关电路。

网友:
欣赏啦,你的精神值得所有的维修学徒向你学习,下次在发帖,带个图,大家更支持你,更能为你解决问题哦。

网友:
佩服, 这样也行/

网友:
配修过SD内存的板子了。

网友(2012-11-27):
我的也是 我的是华硕主板

网友:
很多SD的内存兼容性差 找到一个好的更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