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30 SIS672DX SIS968芯片组 CPU是P7550

楼主(2012-05-11):
昨天收到一个东芝L630的笔记本,开机花屏,有时不开机,一看到就是显卡问题,拆机一看是P7550的CPU SIS672 968芯片组,显卡是ATI216-0728018,主板没型号,查了很长时间没查到这个机子,就动手做显卡,这显卡上胶了可能拆的时候用了点力,拆下后掉了一个点,查了好像是空点,又找不到图纸,就装上试试,但不过显卡,看那位老大有这样的图纸分享一下,有这个机子的信息提供一下,谢谢!!!

我怎么觉得很神州的是一个妈生的
这个主板很想是海尔C600,神州U450也是用的这个主板,ECS代工的

网友:
拍的很清晰,可惜没有你要的图纸。

网友:
被坑了,这种板子哪里是东芝L630的机器。机器估计是贴牌的。

网友:
这个不是东芝的机器,你在主板上找下板号

网友:
好像方正有台机器跟这个一样的板子

网友:
哈哈     要是贴牌的那就难修了

网友:
通路版图纸和难找啊啊~!

网友:
凌乱了 这那是东芝的板呀  怎么看都是下脚料做的板呀  这么差的板

网友:
图纸不好找啊,不过可以找别的图纸看看,原理应该差不多。

网友:
这时神州F4000的主板,也是公版的。。。海尔机也有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