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上电掉电

楼主(2012-05-11):
硕泰克上电闪一下就掉电,有没有CPU都是一样的,拔掉12V也是一样的。用强行开机也没有发现明显发烫芯片,量电压也正常。压过桥也没有反应,请问高手们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主板短路,用二极管档测试各供电二极体值

网友:
上显卡没有?有些硕泰克的板子不上显卡不开机的

网友A:
楼上说的对,有些硕泰克的板子不上显卡是不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有些硕泰克的板子不上显卡是不开机的

是闪一下,是有些不上显卡不开机,但是我试过一模一样的主板是可以开机的

网友:
那就量各路供电吧

网友:
查供电都有了,换IO试试

网友:
没有上显卡是一个错误 这种板一般都要上显卡才行的

网友(点评):
人家说了 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版 可以开机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