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修一台R195B显示器开机屏闪。

楼主(2012-05-11):
接修一台显示器机开屏闪。高压换了。还是一样。求谁知道是那里的问题哦。

网友(点评):
灯管,电源 驱动板,继续的检测

网友:
测灯管,是不是,再看接口,

网友:
测灯,然后看供电电压稳不稳!还要看电源上有没有电容坏的

网友:
先外接灯管看看还是不是闪,然后看电压是不是稳定

网友:
主要查灯管

网友:
用外接灯管试试如果不闪就是高压板问题了!

网友:
电压正常吗??正常外接高压条看看。

网友:
多谢,正有需要

网友:
灯管问题了

网友:
灯管或者灯管插头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