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为什么AMD的AM2架构CPU为什么容易烧,有什么彻底解决的的办法没

楼主(2012-05-11):
大家讨论一下为什么AMD的AM2架构CPU为什么容易烧,有什么彻底解决的的办法没?

最近接修不少AMD的AM2架构的机子,很多都是CPU烧了,基本都是散热不好造成的。大家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
那你要去问问AMD公司

不坏东西去卖给谁啊

网友:
散热不好

网友:
本体温度太高   散热器残次

网友A:
是太热了。空焊了。不是有很多加焊好了的例子啊。。。

网友:
这个也是困扰AMD 公司的一个难题,,楼主要是能找到解决办法,,AMD 技术总监非你莫属。

网友(点评):
有志气是好事。你也能

网友:
AMD的设计主要追求性能的,一般坏的了也是用了几年的,坏了再换新的,这就是AMD所希望的

这位兄弟说的到是实话,只要三年不坏就行了哈。

网友:
说的不错,就是AMD所希望的。可能AMD就是这样设计的。合装的用料好点,散片一年后就归西的。这样才有更大的利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太热了。空焊了。不是有很多加焊好了的例子啊。。。

问一下,CPU怎么加焊。有这方面的资料介绍吗。

网友:
CPU做出来那么多不坏厂家不是要活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