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苹果牌 客户拿来修补带适配器, 有木有很 ...
笔记本 苹果牌 客户拿来修补带适配器, 有木有很蛋疼

楼主(2012-05-11):
前天已客户抱了俩台过来《m76》《K24》,都是二修机,没带适配器来,我这里也没有适配器,《K24》飞了个16.5V进去,待机有0.021 。不能触发,我寻思会不回是非要苹果适配器才可以呢《检测脚》?在论坛看有童鞋可以用可调电源修苹果,还能触发,不知道是怎么做的,希望知道的朋友们能告诉我,小弟谢谢你们了。
笔记本

网友:
有的本子 连螺丝刀都到不到。。。
同意楼主:
5.0
yiiu163
同意楼主: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怎么改apple的电源

网友:
静等高手指点怎么改电源 跪求

网友:
你这样飞是不触发的,没有检测脚电压,网上多看下吧

网友:
有此新苹果只有原装电源可开机 买个电流表头串接看电流

网友:
苹果这玩意修得太少,少经验

网友:
有现成卖的 ,买一个不就好了,上次修苹果也是借同行的,非常好用。
同意楼主:
5.0
同意楼主:
哥 这个适配器贵啊,这样的机修的不多,自己卖一个是不是太奢侈了

网友:
论坛上有人发过改苹果接口到电流表上的,自己找下

网友:
买现成的苹果的维修电源头吧。。

网友:
新款的苹果,有这样的维修头卖吗、。 只知道以前老的有这样的维修线卖,求高手指点

网友:
新款是什么样的接头,,没有见过,我就知道有两款 一个直的 一个弯的 没有检测脚一样好用啊,就两条正负极线。接到直流表上就好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