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05-11):
尼康D50驱动板的16脚芯片U39是什么,我相机外出了没法拍照片了。最好是搞个图片看下,手上有货的给看下,谢了。
(我查了一下好像是MPC17511AEV,不知道是不是)
芯片

网友:
应该是的!翻板电机坏又是会烧它

网友:
我估计就是电机坏,烧的,换个后能正常么?是MPC17511AEV型号的芯片吗?

网友:
电机可以直接加电试.看看坏不坏 .一般就只烧这个驱动其它不会有事.
同意楼主:
5.0
BLFMYSO
同意楼主:
确实如此